[照明] 拆改一个可能会炸膛的极度危险品

楼主(2021-12-20):
一个低价收入的E27灯头,主要用来测灯泡的。拆开看看,吃惊不少。

打开一看,奇怪,开关怎么只有一根线

看另一头,我滴个乖乖,弹簧连接啊。

下面也是活动的

放上去是这样接触的,真的神设计。如果弹簧歪了或者脱落,轻的开关失灵,重的零火短路,得炸膛。

这种材质并不好上锡,稍微弄了点氯化锌助焊液泡了下,然后擦干,然后非常好上锡。上下都焊死,避免弹簧脱落。

网友:
真·专业设计师....

网友:
还以为你要拆手雷

网友A:
你就不能换一段铜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换一段铜线么

铜线比较贵。这个测试的灯泡也就几瓦最多十几瓦,铁弹簧足够了。

网友B:
其实就算短路了也没事,直通灯亮,,,,用料很良心了,没打热缩管吧,塑料凸显出来固定了弹簧,,打热缩管的话,安全还是有保证的,,弹簧这个用料,比一根铜线好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算短路了也没事,直通灯亮,,,,用料很良心了,没打热缩管吧,塑料凸显出来固定了弹簧,,打热缩管 ...

短了开关还好,如果掉出来短了零火,就得炸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了开关还好,如果掉出来短了零火,就得炸膛了

因为凸显出来固定了,难碰到零火的。反正解决也简单,打热熔胶

网友:
其实没必要焊,将 开关伸出来的引脚 和 弹簧接触那点 搓凹1毫米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弹簧怎么蹦达都不不会短路吧,怎么着都无法同时碰到零火线!

网友C:
这个不稀奇,山寨10几年前就已经这么做了,拆过类似的开关灯座~

网友D:
就这?我以为拆个气囊啥的,那家伙是真高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我以为拆个气囊啥的,那家伙是真高爆

不写的玄乎你们怎么进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稀奇,山寨10几年前就已经这么做了,拆过类似的开关灯座~

开关线头片是竖向的,始终感觉顶不稳弹簧

网友:
我以为拆啥呢,这点东西对于坛子里的人,压根儿不是事儿。
几块钱撸的带开关灯头早就是这种货色了。

网友:
这种灯头没问题的,我有好多个,拆开里面和你这个一样.

用了五六年都没什么问题.

当然最好只用LED灯,白炽灯时间长了不安全.

网友:
我拆过弹簧当作导线,后来加电工胶布,调下位置避免短路。

网友:
结构上看不会有问题,只是太简陋了。

网友:
你试一下灯座边上螺纹皮会有惊喜,那是铝片做的,因为我也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