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电路能用220V指示灯吗?

楼主(2021-12-20):
如题,先谢解答!!

网友:
可以啊,启动指示灯是长亮的。

网友:
但电机过流后,RF是手动复位的话,电源指示灯是不亮的。

网友A:
你这启动指示灯怎么开都是亮点吧,如果有空常开触点的话可以用来专门负责点这个启动指示灯!

网友:
买380V指示灯,接220V也正常亮

网友:
FR过流断开后 KM线圈会通过电源指示灯继续保持吸合

楼主:
这图电源指示灯常亮,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
两个220v指示灯串联可以完美给380用而且寿命更长。。。最简单就是我上次买了220带灯按键,要用在380上,就再串一个单独的220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启动指示灯怎么开都是亮点吧,如果有空常开触点的话可以用来专门负责点这个启动指示灯! ...

是说启动指示灯只要通电就会亮吗,那就失去启动指示功能了。

网友:
电源指示没问题,问题是启动指示灯功率大到一定程度,启动继电器会变成一直吸合状态,停不掉机器。
换成小功率的指示灯又会常亮,没用。

网友:
用3个灯泡代替电机,试试就知道有什么效果了。似乎,只要FR合上,启动灯就亮了。

楼主:
不知这样连接行得通不?

网友B:
启动按钮(含KM保持接点)和停机按钮 的顺序似乎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按钮(含KM保持接点)和停机按钮 的顺序似乎有问题。

哦,那上面这张图呢?

网友:
愿意讨论您这样的问题。

网友:
KM居然有四个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上面这张图呢?

和图2有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这样连接行得通不?

启动指示灯还是不行,你得再加个辅助触点。接触器,可以找有二个以上辅助触点的。或用220V线圈的接触器,或者用380V指示灯,二者统一,并在线圈二端就可以。
另外还有个办法,就是把220V启动指示灯的火线接到 主触点的后面,零线接零。那里在接触器切断后,三相全部切断了。不会形成通路。

网友:
主触点三个,加辅助触点,辅助触点有多有少, 一个基本上都有的。还有可以增加的多路辅助触点组件,直接卡装上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