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块锂电的保护板,请教下NTC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1-12-20):
搞了块锂电的保护板,但是没有温度保护探头,网上找了下主控IC的资料,只找到一个电路图。
主控是支持2路温度保护的。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电路图这个标志,是不是直接买图片这种10K的NTC电阻就行了。

网友A:
同样是10K的NTC,
参数有不一样的。请留意。

网友B:
我觉得是这样的,图上热敏B值一般都是3950,黑豆不就是3950吗,

网友:
只是不知图片这种10K的NTC电阻其温度特性曲线与保护板上的是否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这样的,图上热敏B值一般都是3950,黑豆不就是3950吗,

我找到新的资料了,就是普通黑豆了。不过,图上的10K电阻也还是需要的。找到个英文版的说明,芯片特性里面有保护电压的数据。充电时候保护电压是0.85V,放电保护电压是0.98V。
22脚是1个1.2V的LDO输出。黑豆和10K电阻串联,按照保护电压算了下,充电时候保护温度大概是47度,放电保护温度是61度左右。

High-accuracy battery temperature detectionCharging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threshold: 0.85V Accuracy ±30mV

     Charging over-temperature hysteresis: 50mV
     Discharging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 threshold: 0.98V Accuracy ±40mV
     Discharging over-temperature hysteresis: 3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10K的NTC,
参数有不一样的。请留意。

感谢,已经找到新的资料了,确定就是用普通小黑豆就行了。图上的10K电阻也还是需要的,小黑豆和10k电阻串联,通过分压来确定是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