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富格手电钻电池坏了,买电池居然比重买新的手电钻还贵(多图)

楼主(2021-12-20):
2018年买的手电钻,前几天电池坏了,到处去找电池,我那个电池种类少,居然要7,80块,去实体店也找不到。回来干脆淘宝重新买一个了,马上下单买一个,一个电池的53元,2个电池69元,使用起来感觉比原来的还有力。手电钻买12V的好,电池便宜还有电池坏了不想买,可以直接改成有线电钻,可以那台式机电源来带动,电脑电源正好有12V的,别的电压的手电钻,不好找符合要求的电源。

楼主:
这个牌子其他电动工具真是够便宜的,都有3年保修,销量蛮大的。

网友:
12V的电池要五十多???

话说2018年的电池到这时候才坏也算不错了,还是很良心的...

网友:
12V B款电池,很常见的啊?

你说的是21V的那个么,不拍个图怎么知道找不到?

楼主:
     我原来的是21V的,那种接口比较少,电池就贵点。还是用12V的,以后电池坏了,就直接接线使用,12V电源很容易解决,随便找个台式机电源接上就行了。

网友:
直接拆了,自己重新组一个

楼主:
    有人说可以有店家可以修理的,用新的18650电池焊接,一颗电池8块,有5个电池,修好也要40块。谁知道用得多久,现在我69买来,两个电池的,最少可以用个3年,以后坏了就直接连上线用。

网友:
都是自己找拆机电池,然后自己重新焊,重新买电池不值当。

网友:
69能用三年,你信谁吹的牛皮?还得自己组装电池可靠,便宜又好用,容量又高!你那69绝对不会是什么大容量的动力好电池,不信你拆出来给大家看看,估计杂牌,容量不超过1500mah,你有条件测试测试!

网友:
菜青虫家的电池,就是60,3倍于电钻价格了,再加一个充电器15。

网友:
有能力还是自己用电芯替换原来的,自己的最起码要上2.5AH的电芯,新买的保不准是1.5AH拆机旧电芯

网友:
那个39的起子我买了一个,十几块钱。这种电钻搞活动买一个19包邮,楼主你土豪。

楼主:
这样的起子也没有什么功能的,也不够力,还是老老实实买手电钻好。

网友A:
坛子的虾牌没怎么用,最近电池坏了,一节电池没电压了,所以有啥便宜的手电钻跟电池推荐啊,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的虾牌没怎么用,最近电池坏了,一节电池没电压了,所以有啥便宜的手电钻跟电池推荐啊,12的 ...

    12V电池最多最容易买,十几二十元一个,其实在家里用也没有买电池,直接串个电脑电源找个12V的线连上就行了,怎么样搞上今日头条搜索,还是有线的方便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电池最多最容易买,十几二十元一个,其实在家里用也没有买电池,直接串个电脑电源找个12V的线连上 ...

感觉不方便吧,还有无线的解锁姿势更多些。话说这货多大电流,我在想充电宝加升压板能带动么,是不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
同一家买的 富格 25V,12V打墙实在没力气。25V打墙带冲击功能,很轻松。 我的也出现问题,一开始以为电池坏了,结果发现是充电器问题,无法给电池充电。 充电器的 电极跟 电池的电极对不上。怀疑商品更换了原厂配件。 而且电量显示不准,经常是空的,要多按几次,才能显示2格或者3格的正常电量

网友:
真的,这种牌子的锂电钻,没有换电池的价值,换电池的钱都够在买套新的锂电钻了。
不过楼主这2018年买的电池用到现在,这把锂电钻值了。

网友(2022-03-13):
引用 楼主:
12V电池最多最容易买,十几二十元一个,其实在家里用也没有买电池,直接串个电脑电源找个12V的线连上 ...

当地一个12V电池60元,比钻还贵

网友:
成本在这呢。。。。我买的是电机电刷挂了,这样一次性的东西就是这样。后来翻出来一个同型号的德昌电机换上。动力嗷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