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坏了 压缩机启动不了 里面有继电器响一样

楼主(2021-12-20):
用了六年的奥马118升冰箱,不制冷了,一通电功率350w持续几秒钟,听到继电器响一下的声音后功率变成0,过几分钟又是听到响一下,功率又变成350,如此循环。

会不会是压缩机坏了?感觉是启动不起来保护了。

启动器拆开了。里面烧黑,量了一下,开路了。压缩机绕组,一个20欧。一个80欧,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先把PTC启动器换了试试吧
刚用六年的压缩机应该不会坏的,我家一台老夏普冰箱85年的还在正常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A:
和我以前的一个小冰箱一样,就是启动器坏了.如果是PTC的找一个同规格的换上就好了,没同规格的其它型号也差不多能用的.

如果同型号的启动器贵了,你可以只买里面的那个PTC启动芯片换一下.

我还有很多库存

网友B:
感觉是卡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以前的一个小冰箱一样,就是启动器坏了.如果是PTC的找一个同规格的换上就好了,没同规格的其它型号也差不 ...

我把启动器拆开了。里面发黑应该是烧坏了。但是我现在量压缩机的阻值也不对啊。有一个绕组20欧,另外一个80欧,另外两条线就是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卡缸了吧

但愿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启动器拆开了。里面发黑应该是烧坏了。但是我现在量压缩机的阻值也不对啊。有一个绕组20欧,另外一个 ...

你这个用33Ω的就行了,也就是QP2-33之类的,没有的话用QP2-15也可以.

拆开测量电阻,33Ω左右就是正常,超过100Ω就坏了.

换新的芯片的话,要把触点都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用33Ω的就行了,也就是QP2-33之类的,没有的话用QP2-15也可以.

拆开测量电阻,33Ω左右就是正常,超 ...

我量了一下这个启动器已经开路了。1楼有更新图片了,不过现在不确定压缩机有没有坏。也可以先买一个回来试一下。

网友:
哦,如果量这"M"+ "S"的孔开路,那就是这启动器坏了. 随便买个3个脚的一样能用.

你这个是直径16mm芯片的,也可以买直径20mm的. 压缩机没那么容易坏,好像这种小冰箱也用不上启动电容的

网友C:
我有次就是总听见继电器声音  拆下启动器发现里面的片裂了  买了一个换上又用了两年   20多包邮 赌一下呗   毕竟上面一次  20也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次就是总听见继电器声音  拆下启动器发现里面的片裂了  买了一个换上又用了两年   20多包邮 赌一下呗   ...

是的,准备买一个回来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和我以前的一个小冰箱一样,就是启动器坏了.如果是PTC的找一个同规格的换上就好了,没同规格的其它型号也差不 ...

不知用CRT彩电的消磁电阻能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遇见过同样故障,更换ptc启动器后修复,十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用CRT彩电的消磁电阻能不能直接代换。

测试压缩机启动,应该可以,常用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启动器拆开了。里面发黑应该是烧坏了。但是我现在量压缩机的阻值也不对啊。有一个绕组20欧,另外一个 ...

PTC启动的这种叫做电阻分相的单相电机,启动线圈的电阻值自然要大一些的,所以可以模拟PTC的动作测试电机是否正常:就是去掉PTC片,通电时瞬间短接ptc的2个接触片,如果电机能够启动和运转,那么电机就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用CRT彩电的消磁电阻能不能直接代换。

就像楼上说的,测试一下是可以的.

长期用不行,电视机的那个PTC芯片太小了,虽然原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楼上说的,测试一下是可以的.

长期用不行,电视机的那个PTC芯片太小了,虽然原理都一样.

可以用,用二脚消磁电阻的,以前找不到启动器,拆消磁电阻内的PTC换了

网友:
唉物价飞涨啊!记得08年的时候我做冰箱维修启动器和过热保护器一套才五块钱!拆开看看启动器里面如果碎了就是启动器坏了

楼主:
发了三块多钱包邮买了一个PTC启动器,换上去真的修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C启动的这种叫做电阻分相的单相电机,启动线圈的电阻值自然要大一些的,所以可以模拟PTC的动作测试电机 ...

3块多包邮买了个PTC,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