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LJH 72V电机控制器线头定义

楼主(2021-12-20):
最后一根没有接的细蓝色线,蓝色的,上面有细白条

网友A:
牌子太多,我也有个腾辉牌子的控制器网上也找不到接口定义,目前加速有几秒的推背感后会突然就没有了,然后松开再重新加速又回有一下推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国标限速了的问题。一直加速到底会保持那个速度,但感觉速度很慢。所以现在都是加速一下滑一段距离再又加一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太多,我也有个腾辉牌子的控制器网上也找不到接口定义,目前加速有几秒的推背感后会突然就没有了,然后 ...

有没有什么办法?真的很想知道那根线是干什么用的,其他的线都通过功能和对应关系知道了作用,就这根线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