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发现得伟的冲击扳手的接头和其他品牌的不一样

楼主(2021-12-20):
其他品牌的冲击扳手接头都没有钢珠,但前面有一个小垫圈,就得伟的冲击扳手接头带有钢珠,且没有前面的构造

不知道哪种构造更好一些?

两种结构如图,前得伟后其他品牌

网友A:
钢珠使用时间长了 钢珠孔旷了 钢珠自己就蹦飞了  我家的套管扳手上面的钢珠全没了 这种还不能串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珠使用时间长了 钢珠孔旷了 钢珠自己就蹦飞了  我家的套管扳手上面的钢珠全没了 这种还不能串销子  ...

不过还好,电扳手都可以换头,得伟有带H的型号就是最新的那种铁环销子的,网上也有卖

网友B:
带钢珠的不只得伟有,手头有别的牌子的,玩具太多具体哪个牌子的忘了

网友C:
都一样,高空作业还是梢子好些。一卡皮筋一缠再怎么也不会掉

网友:
得伟2种头都有。垫圈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钢珠的不只得伟有,手头有别的牌子的,玩具太多具体哪个牌子的忘了

我是逛了一圈淘宝,看到除了德伟还真没有这种钢珠结构的,哪怕便宜的杂牌都是销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高空作业还是梢子好些。一卡皮筋一缠再怎么也不会掉

问题来了,那种结构怎么取下,如果怎么也不会掉,是否意味着取出很难?毕竟方头不像冲击批有解锁的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钢珠使用时间长了 钢珠孔旷了 钢珠自己就蹦飞了  我家的套管扳手上面的钢珠全没了 这种还不能串销子  ...

这么有生活历练我还以为只有我遇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有生活历练我还以为只有我遇到呢。

拿就直接转穿他,就可以插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