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良明18v充电器维修,SH79F1633x NJA6Y-2芯片用什么可以替代?

楼主(2021-12-20):
前段时间无意间看到有拍卖良明充电器的,很便宜,我记得原来我买的时候花了80多呢。毫不犹豫的加价加价,终于拍到,比原来的便宜不少。到手一看傻眼了,螺丝也缺,线里面也剪断了,板子上还少了几个原件。这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真想扇自己!原来图片仔细和实物对比也是能看出来板子上有损坏的,只是被损坏的地方光线较暗,照片有点模糊而已!商家描述和照片拍的绝对让你收货后挑不出毛病!没办法,想法修修看吧。上面有的元件能识别,在网上能买到,可有一个芯片没找到有卖的,也没查到资料。板子挺新的,我猜应该就是这几个元件被破坏了所以不能工作的。特此来求助大神: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替代?芯片上写着SH79F1633x  NJA6Y-2

同时奉劝各位拍卖需谨慎,午餐不会给你便宜也不会免费,不懂勿入。

楼主:
芯片上写着SH79F1633x  NJA6Y-2

网友A:
没法换,这个是单片机,有程序的参考这个SH79F1630_PDF_数据手册_Datasheet_规格书 - 半导小芯 (semiee.com)

网友B:
29拍到的良明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换,这个是单片机,有程序的参考这个SH79F1630_PDF_数据手册_Datasheet_规格书 - 半导小芯 (semiee.com)
...

非常感谢!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换,这个是单片机,有程序的参考这个SH79F1630_PDF_数据手册_Datasheet_规格书 - 半导小芯 (semiee.com)
...

看起来有点复杂,以现在我的设备情况好像没法做到。仍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拍到的良明充电器

和我这个不一样,你的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我这个不一样,你的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的,电压110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电压110伏的

你买的还算合适,220的贵不少。

网友C:
U201那个芯片都歪到那样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01那个芯片都歪到那样了还能用?

拆掉了,现在几个坏的元件都拆下来了,就等着买关键的那个芯片呢却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