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新买的雄迈方案硬盘录像机,拆开看看,超级简单。

楼主(2021-12-21):
话说楼主买了个花88元买了个3M像素的摄像头,谁知店家却发来了个4M的,而且带人脸识别功能,楼主的旧录像机是HI3520芯片数模混合的,只支持8路1080P,这不浪费了这4百万像素的摄像头吗?于是发现店里的录像机也不贵,9路5M的只要105,雄迈自家芯片,10路4K像素的125元,用海思芯片,索性升级一下,就选个中等的,还有更贵的32路,用不上。还别说新的就是好用,功能强大,智能查找录像一下就找到有异动的。

下面开拆,面板就不上图了,方方正正一个黑盒子,
开上盖,单盘位和一块小板子。

芯片小,散热片也小,摸起来应该有50度,红外测温没法测铝片温度,测芯片主板约40度

少了很多元件,连内存芯片都不装,还少装了底板导热垫,主板底下有电容,只差1MM左右,一不小心就会短路了,觉得厂家是故意的。主板写着3536D,不知是不是用HI3536芯片,但看百度介绍又比HI3536强大很多,也不好拆散热片看。

背面也没有大芯片,看主控芯片底部有个大贴片电容,差不多碰到铁壳的,

接口一目了然,两USB2.0,一网口,一HDMI,一VGA,一12VDC电源,还有个耳机音频输出口

电脑截的图,10路4K ,有几个是无线插卡杂牌摇头机,也能在录像机里录像。

双12 PDD的海康4T监控盘,356元,另一个买成388元,比京东便宜多了。

全贴完,谢谢观看。打不打赏也无所谓,反正我这点M币也没用。发个这样的贴都能花一个小时,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想发。

网友A:
雄迈自己不做整机,只做模组和主板。他们做整机的是子公司,用的巨峰品牌,固件可以通用,但界面不一样。
外面的商家,自己弄个外壳,装起来就是雄迈方案的录象机。我在2019年买了个NBD8025R-UL主板的录象机,通过固件升级后,现在是32路的 4K录象机。
当时便宜,199元整机,现在贵的多了,365元了。雄迈的做的不错,回放可以很多路同时,远程也可以多路同时回放,且可以多倍速多路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迈自己不做整机,只做模组和主板。他们做整机的是子公司,用的巨峰品牌,固件可以通用,但界面不一样。
...

我有台旧的杂牌雄迈方案的数模混合8路1080P录像机,芯片是海思HI3520的,也支持H265,不知有没有固件升级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台旧的杂牌雄成方案的数模混合8路1080P录像机,芯片是海思HI3520的,也支持H265,不知有没有固件升级 ...

雄成方案?还是雄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成方案?还是雄迈方案?

打错字,改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改正了。

到雄迈百科上去找找看,应该有。我刚看了下,有混合8路某型号的V5.0版,固件是去年的。先去了解下怎么找适合的固件

网友:
给个链接、也想搞套监控、海康的太贵了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什么叫智能查找录像功能,孤陋寡闻,没听说过,家里一直装这个海康的7804F(差不多这个型号)不知道支不支持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什么叫智能查找录像功能,孤陋寡闻,没听说过,家里一直装这个海康的7804F(差不多 ...

其实就是移动贞测,人脸识别等,显示出有异动的图片,点击图片快速找到并播放相应的录像。还可以一路录像分7段同时放,所有路录像智能快放等。10路同步播放还真历害,以前旧的最多两路。

网友:
我宁愿也tp-link或者水星也不用这个牌子

网友C:
借楼出几片海思3536录像板。40一片包邮非偏远。

网友D:
这个模组的远程实时或回放查看连接速度太慢,跟萤石没得比。萤石云基本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出几片海思3536录像板。40一片包邮非偏远。

多少路的,什么方案,功能也介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路的,什么方案,功能也介绍下。

8路onvif协议的。海思3536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组的远程实时或回放查看连接速度太慢,跟萤石没得比。萤石云基本秒开。 ...

关健是价钱,有钱用最好的没错,没钱用性价比高的就行了。80多的头,125的机,相比价格可能差一倍,而且人脸识别功能的可能没多少个牌子有,并且还这么便宜。其实打开还是很快的,其本上秒开,网上评价也是比别的一些牌子好。

网友:
这个也太差了吧,如果价格在100元左右的话应该算有性价比的啊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275-1-1.html 我也拆过 就是感觉没有缓存芯片实时画面时会有几秒的延迟,谁试过加缓存芯片没?录像的效果感觉没有达到1080p 的清晰度。
把固件提取出来大家互刷

商家介绍的是3536E才支持人脸,但是为什么3536D的机器也是16路的?也支持人脸??????

买成142    16路的

http://www.tungson.cn/index.php?id=2067找到一个3536D的固件没有多的机器说以没有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楼出几片海思3536录像板。40一片包邮非偏远。

是谁家生产的,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组的远程实时或回放查看连接速度太慢,跟萤石没得比。萤石云基本秒开。 ...

云服务,海康的是稍微好一点。其它小牌子的都一个样(我玩过几个牌子的NVR)。只有自己在路由器上开DDNS服务是最好的,比海康的云服务都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谁家生产的,具体是什么型号

我也不知道哪家生产的。。一些全新设备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