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锂电池并联,做一个充电宝

楼主(2021-12-21):
求各位大神求教,用锂电池并联做一个充电宝,给手机充电,哪款充电宝电路板比较好?,主要给安卓手机充电,苹果又是哪款比较好呢?

网友:
上淘宝买板子

网友:
牛的啊
啊啊 啊

楼主:
淘宝买我知道啊,主要说哪款比较好用,推荐一下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我知道啊,主要说哪款比较好用,推荐一下子啊

某宝的ip5318快充板子还行.现在的新充电宝板子基本上都可以搞定苹果和安卓

网友:
你翻翻帖子,论坛里最近有个卖充电宝主控板的

网友:
淘宝买散件自己配电池,我制作超大容量充电宝:下星期准备制作16节18650锂电充电宝,显摆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3817-1-1.html

网友:
有款SW6208芯片的板子,可以考虑下,我前两天买了块,支持各种快充协议,双向TYPE-C快充,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以前坛子里有卖小米套件的,个人觉得是最好,没有之一。

要想全协议那只能拼装了。

网友:
     去淘宝买散件自己配电池,搞多个 18650 电池制作超大容量充电宝

网友:
要用好电池,一般的板子都还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小米超薄充电宝,1万毫安的,聚合物锂电报废了,其它完好,
你和我同城的(南宁市)就送给你改装了...

网友(2022-06-05):
2011年的时候我也DIY过一批卖,自己留了一些使用,好的板子用到现在还在用,不好的用个一两年就坏掉了,你可以加我,我推荐一些板子给你

网友:
过期过期....................

网友(2022-08-22):
某宝的ip5318快充板子还行.现在的新充电宝板子基本上都可以搞定苹果和安卓

网友:
搞多个 18650

网友:
最好不要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买一个二手品牌的,拆下不好用的电池,在网上买自己信赖的品牌电芯,比如松下、三洋等,比那些乱七八糟的板子强多了,容量也可灵活搭配。

网友:
自己制作成本高

网友(2023-02-13):
个人推荐英集芯的方案,可以根据下图,根据需求和你手上电芯的参数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案 自己画板子或者淘宝买这个芯片型号的板子:

网友:
要购买支持快充的协议板,要不然充电太慢了,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