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oss gt-100效果器开机无显示,按键灯亮

楼主(2021-12-21):
效果器放了一段时间开机后屏幕亮,无显示,按键灯亮,操作无反应,接电脑USB,电脑发现不了新硬件,按网上升级教程升级固件也没有办法升级,应为插电脑没有反应,有没有遇到过的师傅能提供个思路,送修就算了,不值修的钱(售后修,太贵),所以有没有懂得师傅提个建议或思路

网友:
cpu/mcu没有工作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引起的?或者程序丢了?

楼主:
开机后的样子

网友:
应该是CPU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先查供电和复位

楼主:
这个有点难度,老师有没有办法?

楼主:
电源管理芯片是MB39A123

网友A:
查cpu工作条件,时钟,电源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cpu工作条件,时钟,电源这些

谢谢!

网友(2022-02-14):
太久不弹,它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