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铃木维特拉车钥匙换电池,感觉有改造的空间

楼主(2021-12-21):
感觉有改造的空间。想做成卡片放在身上。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方案。一块很小的电池加一个很薄的电路板

网友:
铃木都退出中国了,别到时候没配件,还是老实点吧。

网友:
早期比亚迪就有过卡片钥匙,大概3mm左右。用的2025电池。有无钥匙进入,不用按键。

网友:
上门有线圈,还是挺厚的。然后电路板暴露的地方怎么保护,兼顾美观,恐怕工程量不小。

网友:
同意楼上。线圈挺厚的,那三个空焊的开关试了,没什么特殊作用:开锁、无反应

网友:
水晶滴胶封装起来

网友:
现在铃木4s是长安在负责吗?

网友:
3D打印一个套套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