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窝心的飞碟灯咋处理?

楼主(2021-12-21):
之前从某宝买的“美菱”这牌子的灯没频闪,用着挺好的,打算买几个备用,今天到货,发现有频闪了,和客服沟通说退回退款,问题是第1个发货是闪(当时价格是1.8元1个),让我弄坏了又补发了一个,我21天签到得6元红包,这次是价按3.5元1个,又买了2个(这样连补发的就是4个了,),气愤之下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桥式整流后有滤波电容,但恒流芯片后面应该缺少个电容。
客服简单一句退回4个退款,说实话我损失大了。我只想说CNM。
我看了下芯片型号是TD1895,在网上没查到图纸,万能的坛友给支个招看如何补救一下?

网友A:
作为数码坛友,这种杂牌子最好别买。闲鱼看看名牌大厂灯板加合适的恒流源多好,而且家里用,个人认为最好别买白光的,暖光的比较合适

网友B:
如果外壳是铝壳还有改进空间,5-15瓦都可以。外壳如果是塑料的,结合发热和寿命最多3-6瓦。反正都是用红包,也没真花几个钱,就别折腾了。下次不要贪小便宜,便宜没好货。居然攒了6块红包,可以买个不错的灯啦。

铝壳

铝壳

网友:
线性恒流不用电容就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壳是铝壳还有改进空间,5-15瓦都可以。外壳如果是塑料的,结合发热和寿命最多3-6瓦。反正都是用红包 ...

连续21天签到得6元红包

网友:
这牌子据他们说已经生产12年,15年还是16年在某宝这牌子购买了6个5瓦玉米灯,使用一段时间才发现频闪拆开发现是阻容电路,这牌子现在在某音开播带货第一次买也是这种塑壳1.8米,直播中还发奖,这几天参加不下10次都运气太差,昨晚还有一个中两个,还是另一家也是带货LED灯,抽中一个地摊灯。。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想便宜就别较劲

网友:
恒流芯片输出端切断串一个小电感,还是闪再加个电容

网友:
  阳光照明 正泰 便宜的白菜价  这种货直接垃圾桶 ……

网友:
这种东西都别太要好,如果一定要质量好的就要多花钱。
现在这个什么特价之类的都是不出毛病就得,能用就行的

网友:
不错了,鋁基座

网友:
你这3块多的价格也不便宜啊,买这种才几个灯芯,功率估计连5w都不到。。。
还不如买1块钱左右的欧普2.5w或3w的FSL佛山照明的小灯泡,至少不虚标,质量也好得多。。。

网友C:
是不是加一个恒流驱动就能解决啊,就是吸顶灯里面那个小盒子,,我打开吸顶灯里面的那2个小盒子叫做------LED双色分段驱动,36W,是不是缺少这玩意,就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数码坛友,这种杂牌子最好别买。闲鱼看看名牌大厂灯板加合适的恒流源多好,而且家里用,个人认为最好别 ...

刚好和你相反,我是冬天用暖光,剩下的就全用白光了,因为南方热的早,还有就是---有研究说过,暖光体感温度要比冷光高,反之就是冷光体感温度比暖光低,所以建议天热的时候用冷光,天冷的时候用暖光,具体的根据当地天气自行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加一个恒流驱动就能解决啊,就是吸顶灯里面那个小盒子,,我打开吸顶灯里面的那2个小盒子叫做------L ...

他这个是板载驱动,价格到位也能看不到频闪。像雷士,欧普,佛山等一些牌子也有很多板载驱动的灯,只是这个飞碟比较省料,而且楼上网友也有说价格并不美丽。

楼主:
中午时间我拆开了之前买的同型号的,发现区别了。

先不说散热好不好,我上午还纳闷同型号咋有区别呢?明白了,又偷工减料了。
接受坛友建议,我也不退货了,家里还有闲置的横流驱动,看看能不能改造一下。
打算收货,中评,如实描述有频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时间我拆开了之前买的同型号的,发现区别了。

也不要中评了, 都不容易. 其实混数码的, 哪个不会自己加个滤波电容呢. 主要也是折腾着玩呗. 玩灯也主要就这几个地方了, 把频闪的改成不频闪的, 不保险的改成保险的, 功率大的减功率.

楼主:
继续鼓捣窝心的4个飞碟灯

用自己改的可调电源测的灯珠居然要15v左右才点亮,暗点的时候明显看到有两根灯丝亮,我的个乖乖
手工画的图,有14棵灯珠,芯片串在中间,按照坛友给的建议“串加电感和电容”,感到没法实施
家里闲置的横流驱动大多输出80-90v,若用闲置的横流不能行,因为:14x15=210v,点亮飞碟灯板至少要210v,难道着4个灯就只能吃灰?
晒一下我的电源,白色的是12v监控电源,太笨重

网友:
这灯散热不好,已经用坏两三个了

网友:
大兄弟,建议最好还是丢垃圾桶,眼不见为净,免得看见闹心。随便用用也可以,再攒红包继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