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冷冰箱冷藏区温度过低,怎么回事

楼主(2021-12-21):
冷藏区温度过低,经常把青菜冻坏了,鸡蛋也冻裂了,放个温度计测温0℃以下了,冷冻区也有结冰。
找个师傅上门说排水管堵了,让搬空内容物断电24小时,有效,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请问有啥好办法。

网友A:
可能化冰的电热丝不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化冰的电热丝不加热了

这个在哪儿检测

网友:
把冷藏区的温度设置适当调高点。实际使用有效。

网友:
冰箱物品放太满,温控探头你给遮严实了,导致温控测不准。
这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一般风冷冰箱冷藏室是通过风门从冷冻吹过来的冷风制冷的,冷藏温度过低可能有几个原因:
1,风门加热丝坏导致风门被冻住无法正常关闭,这个最常见,如果拔电化冻会好个几天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2,风门电机坏,这个要换风门了
3,控制风门的主控板坏,这个几率不高
4,冷藏室温度传感器坏,导致给主控板错误的信息无法控制风门关闭
我能想到的就这几点的,你这个情况我估计应该就是风门加热丝坏了导致风门冻住了关不上冷冻的风一直吹过来导致温度过低。
以上供参考。

网友C:
门封吸力够不?我的直冷冰箱换过密封条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5楼的说得对,你应该找找原因,说白了应该有问题了,该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风冷冰箱冷藏室是通过风门从冷冻吹过来的冷风制冷的,冷藏温度过低可能有几个原因:
1,风门加热丝坏导 ...

谢谢,我试试找到风门加热丝看看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C:
门封吸力够不?我的直冷冰箱换过密封条就好了。

我换了20多块钱的密封条,灰色的,根本没原厂黑色的好,首先用料重量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