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改936可调数显手持电烙铁,提高较大性能

楼主(2021-12-21):
手头有一只936的可调数显恒温的的手持式电烙铁,使用方便,功率60W。使用多年,但一直不是很满意。究其原因,还是回温太慢,焊大一点的焊点不是很爽快。和T12电烙铁无法比。最近闲来,想改进一下,确收到很好的效果,虽不能和T12完全一样,但使用起来也差不太多,先将方法拿出来和朋友们以前分享!
     936系列电烙铁和T12比起来,主要在烙铁头上,T12是一体化烙铁头,传热快,敢温头在头的前端,感温快,补热也迅速。936的烙铁头分体设计,换头便宜。各有特长,但应为不是一体设计,故热损失极传递阻力大,效果不好,解决方法:减少热损失,提高热传效果。方法:936的加热芯如下图,外径最大3.8mm。而936的烙铁头如下图,内径最小4.1mm,套上后还有0.2mm的空间,虽然物理量不大,但对于温度的传导阻力很大,看我的测试图片,第闪张是直接在加热芯上面的测量图,第4张是在烙铁头外测量的图片,相差10℃

改进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这0.3mm间想办法。哈哈!我是利用点焊电池的镍片,0.15mm的,因旧电池上拆下的,只能做一边的,如果是新的,不知能否面积做大点。圆弧尽量接近发热芯的状态。

安装,不能太大劲了(当然用劲越大越接触好,但过了结果就悲剧!)

安装完后,测试效果

和烙铁芯的温度想当。

经实际使用,效果提升不错,焊打的焊点,回温也快了许多,以前焊大面积的焊点需要放置8,9秒才能化锡,现在2--3秒就可以了。于T12也差不到哪里了,值得这次改进。其他类似的烙铁,也应该可以这样改进。

网友A:
图呢?没图看文字要理解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没图看文字要理解有点难

有图啊!

网友B:
该显示图片的地方,一直打转转,所以没图。

网友:
别研究了,其实就再备一把50W普通马蒂头就可以应付大焊点了,花高价玩啥T12和高频哟,焊得动的是焊得动,焊不动的啥都焊不动
啥静电呀这些,我就重来没因为静电杀死元事件,啥接地啥的,鬼扯。。。。。遭了遭了。。。有人要喷俺了

网友:
用导热胶充满烙铁头,然后装上!

网友C:
以前好一点的烙铁上面自带铜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一点的烙铁上面自带铜圈

就是这个理。

网友:
图片挂了,不不忍直视啊。

网友(2022-02-15):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买支白光或固特的原装头子  。抗氧化才是第一要务  测温再灵敏 导热再完美 ,头子是氧化的 。热量出不去  都是白搭 要知道60w的内热 在头子不氧化 不控温 的状态 焊接能力是和100w的外热相当的。

网友:
厂家不知为什么不把头的内孔做的小一点

网友(2024-04-24):
买点0.02mm的铜箔,套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显示图片的地方,一直打转转,所以没图。

是的,完全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