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铅与无铅锡丝

楼主(2021-12-21):
日常玩电子的,焊锡丝是必不可少的,无铅焊锡丝比有铅的贵很多,价格翻番还要多。请问:无铅的比有铅的一定好吗?使用中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其实就炒个环保概念而已。无铅的熔点高,价格贵,有铅的熔点低,价格便宜。你公斤级别的使用对环保没什么影响,不象大厂成吨成吨的使用……

网友B:
优质的有铅锡丝的260度就能溶解,300度时流动性就非常好了,无铅的则要提高20度,质量差的350度才能达到如流水一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炒个环保概念而已。无铅的熔点高,价格贵,有铅的熔点低,价格便宜。你公斤级别的使用对环保没什么影 ...

非常正确,就用63/37焊锡丝就行,以前不想回答这些简单问题,现在想想不明就里的人还是多,也算帮楼主理清该买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正确,就用63/37焊锡丝就行,以前不想回答这些简单问题,现在想想不明就里的人还是多,也算帮楼主理 ...

谢谢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质的有铅锡丝的260度就能溶解,300度时流动性就非常好了,无铅的则要提高20度,质量差的350度才能达到如 ...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炒个环保概念而已。无铅的熔点高,价格贵,有铅的熔点低,价格便宜。你公斤级别的使用对环保没什么影 ...

谢谢。就是要买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正确,就用63/37焊锡丝就行,以前不想回答这些简单问题,现在想想不明就里的人还是多,也算帮楼主理 ...

一般的分立件焊接连63/37都不用,50/50足矣。

网友:
有铅的熔点低,价格便宜  不出口 建议由铅  好焊接。不出口 建议由铅  好焊接。不出口 建议由铅  好焊接。

网友:
无铅的焊点点半天不动

网友:
当然是贵的好,不过好贵的不一定好用

网友D:
自己玩玩用的其实很少,买个那种小包装的100克或250克的即可。

至于说区别,其实不大,无铅的焊点不亮,流动性差一点而已;主要差别在于对人的危害

铅是六大重金属之一(铅、镉、汞、砷、铬、镍,此外还有六价铬等 ),人体摄入后无法排出,特别是儿童摄入后会影响造血,神经,内分泌各种问题,甚至还对大脑发育有影响。

多花几个钱,能远离天天把玩的器材带来的危害,何乐而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玩玩用的其实很少,买个那种小包装的100克或250克的即可。

至于说区别,其实不大,无铅的焊点不亮,流 ...

在理,其实用的少,买无铅的多花不了多少。

网友:
非专业级工厂用量,普通焊接DIY,我还是喜欢用大厂63/37焊锡丝,好处坛友们都说了…… 无铅焊锡主要是环保概念,非大批量使用,偶尔焊几块板的玩家,可以忽略含铅丝的影响吧?  我就囤了3KG  63/37焊锡丝…… 这辈子估计都用不完了

网友:
铅便宜,所以有铅比无铅便宜,用途也不一样,无铅机械强度高,化锡温度也高,可以用在绝大部分场合,有铅不能用在加热电器比如电吹风,热风筒的场合

网友:
有铅的流动性好焊点亮,比较好用,无铅的相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理,其实用的少,买无铅的多花不了多少。

你知道很多电路板由于使用了无铅波峰焊,久了常常你会看到有些板子焊点脱焊虚焊,就是温度不够(厂家温度怕调高了使铜箔起泡)
所以安心用63锡是你不二选择,刚才还有位仁兄说50/50,那个就更没必要了,等于放弃容易找的去花时间买个性的,

网友:
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锡涨价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很多电路板由于使用了无铅波峰焊,久了常常你会看到有些板子焊点脱焊虚焊,就是温度不够(厂家温度 ...

50的焊锡只是熔点低,流动性和焊接性都不如63的

网友:
不知道在焊接时,会不会有铅挥发出来?如果有,那焊接者是最大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