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ker上部署clouddrive错误 求助

楼主(2021-12-21):
在openwrt的docker上部署clouddrive
mount --make-shared /volume2的时候报错,说not mount point or bad option.
所以docker run的时候不行

网友A:
提示设置错误就检查设置呗

网友B:
你百度一下mount的用法,你的挂载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设置错误就检查设置呗

解决了
openwrt的挂载点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百度一下mount的用法,你的挂载出错了!

不是mount的问题
是openwrt的挂载点的问题
在luci里面有一个单独的挂载点选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