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和祥灯配220V LED灯带电源头拆解

楼主(2021-12-21):
最近在换这个220V的LED灯带电源头,网上找了一下发现很少拆开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今天就拆两个来看看这个就是电源插头

右边的这个是老的,应该有几年了,但是这个比现在买的要好,拆开看到还是8A的桥堆。

GBU808,800V 8A

这个是新买的,查了一下,才2A,卖的人说,可以带100米,不知道能用多久

D2SB60 600V 2A

里面就是一个桥堆,其实自己要是有个小盒子,自己买桥堆来做还好,买15A的,

1米120个LED灯

网友A:
第一次拆吧?,一个8A800V的桥堆映入你眼球,有些里面还有个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拆吧?,一个8A800V的桥堆映入你眼球,有些里面还有个限流电阻, ...

有的有电容电阻降压,那种灯带应该不一样。

网友:
没有滤波电容,要闪瞎眼

网友:
用215V的恒压驱动替代,无频闪。你这个要闪。比如这种。

网友:
这么长的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有电容电阻降压,那种灯带应该不一样。

灯带一样的,这个是220V 脉动直流。。。
灯带这种电压恒定的没有阻容降压的,你常说的应该是没法调节长度的成品灯带。。。

自己家里用或者人能摸到的地方尽量弄12V的安全些

网友B:
现在即使你拆出来是800V 8A的也是虚标,1A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即使你拆出来是800V 8A的也是虚标,1A够了

1A能接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