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MAC MINI 110W电源拆机

楼主(2021-12-21):
一块苹果MAC MINI 110W电源 型号A1188,输出18.5V 6A电流,用两把帮手实现无损开壳,拆开检查保险炸坏,更换后又炸,有短路,拆下功率管万用表量了下,没有短路,不知如何下手维修,焊两根线外接18.5V

网友:
看不清楚全部电路
检查一下高压侧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