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无线鼠标接收器,非优联(Logitech C-U0006)

楼主(2021-12-21):
罗技无线接收器。没有螺丝,在参数那一边有一个卡扣。卡扣搞下去就可以无损拆开。这玩意不好使了,然后换了一个接收,拆开看没有什么异常一般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么大的接收器,老货???

网友:
这比现在的接收器大不少

网友:
可以买个小的换掉。 不过这个价格不如直接换新的全套

网友:
我也有个,插监控上面用了。那鼠标手感和重量都非常满意

网友:
坏了尝试换晶振,检查有没有电容漏电严重的,如果是其他问题就没救了。

网友A:
罗技也有好几种接收器的,我也有这种接收器,无法用优联的替代,也不兼容那种mini的单通道接收器。目前为止我还没收到对码软件,有没有有对码软件的兄弟提供一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也有好几种接收器的,我也有这种接收器,无法用优联的替代,也不兼容那种mini的单通道接收器。目前为止 ...

我这个可以用优联的替代。好像是在罗技官网下的软件

网友B:
家里十年前的MK240键鼠套装用的就是这个接收器。
试过好几个型号的优联接收器,都不能用的。
不清楚楼主讲的是什么软件。优联的识别软件我也试过不行。。。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用过的都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十年前的MK240键鼠套装用的就是这个接收器。
试过好几个型号的优联接收器,都不能用的。
不清楚楼主讲 ...

因为不是最近换的,不记得软件了,应该是官网的。我是用了一个m235鼠标的接收器和mk240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十年前的MK240键鼠套装用的就是这个接收器。
试过好几个型号的优联接收器,都不能用的。
不清楚楼主讲 ...

这种不兼容优联系列,NANO也不行。

大接收器的是另外的一种。

网友:
和我相反 我接收器还在鼠标坏了

网友:
试试这个能不能配,不行还要降版本。

为啥附件还要M币那,怎么给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十年前的MK240键鼠套装用的就是这个接收器。
试过好几个型号的优联接收器,都不能用的。
不清楚楼主讲 ...

是配对软件,用于接收器与键盘鼠标解绑或绑定用的程序,平时没用。

比如优联六通,就算是套装也只有两个设备,剩下四个就需要这个程序配。我绑定过三个鼠标两个键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配对软件,用于接收器与键盘鼠标解绑或绑定用的程序,平时没用。

您说的是下面这两个软件中的其中一个。一个优联,一个单/双通道的

但也有这两个软件识别不了的无线接收器。我找不到软件来识别它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下面这两个软件中的其中一个。一个优联,一个单/双通道的

但也有这两个软件识别不了的无线接收器 ...

是这个,蓝绿色的标志,对角黑色信号强度波纹这款。

你上边那个名字对,但不知道版本,最高现在是2.30.9,但是有的要降版本,高版本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蓝绿色的标志,对角黑色信号强度波纹这款。

你上边那个名字对,但不知道版本,最高现在是2.30. ...

这个优联标志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优联标志很明显。

那是如果你要连接优联,点后面的单击此处。

这个程序不是有脸的配对程序,所以出优联点此处的标记。

优联的程序,顶部和中心标都是优联的,标志非常明显的。下面是优联的配对程序页面。 注意左上角的角标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