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jlc的毛如何才能薅到,刚做了个图,结果显示待审核

楼主(2021-12-21):
9.2*10cm,其实就是测试下邮票孔的强度,看过波峰焊会不会塌掉,还专门把上面4块板,下面4块板都连接到一起,只不过上下无法直接连接,然后就显示审核中,大概率是通不过了,看到坛友有人拼的乱七八糟的,都能0元打样,到底原则是什么?

楼主:
果然,审核要收费42元,取消订单了

网友:
爱护羊毛,人人有责。

网友:
要我是嘉立创的员工也不给过,这拼得太过火了。。。。。。

网友:
薅羊毛也有规则的,读懂规则薅起来就顺畅了,反正我是一下就通过,每月2次,雷打不动,都快2年了吧。
正如楼上的,你拼得过火了,少凹点造型,自己再切割下。

网友A:
你这拼版太直接。
有线路连接就不算拼版,槽孔间距要大于4mm。

我今天过审的,之前槽间距小了让改了的

网友:
看着那么多空,规规矩矩的线路,明显是拼板

网友:
想拼板就打超薄的  0.8 或者0.6   拿回来自己剪刀搞定   方便的很

网友:
也就是说,楼主的不符合出板规则所以没通过。并不是羊毛的问题吧

网友:
爱护羊毛,人人有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拼版太直接。
有线路连接就不算拼版,槽孔间距要大于4mm。

朋友搞这么多继电器小板。。。。

网友:
不能有邮票孔。

网友C:
今天下单了一笔,免费的已用完,这次收了20元,羊毛也需要养的。。。再秃噜了没地儿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搞这么多继电器小板。。。。

改造86面板和插线板用的,过一阵子发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下单了一笔,免费的已用完,这次收了20元,羊毛也需要养的。。。再秃噜了没地儿弄了。。。。
...

用力创eda导出的gerber,你这20元可以省19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下单了一笔,免费的已用完,这次收了20元,羊毛也需要养的。。。再秃噜了没地儿弄了。。。。
...

偷偷的告诉你 用立创EDA 你这个20的订单只需要1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偷偷的告诉你 用立创EDA 你这个20的订单只需要1元!

我这个板申请了专利的,不用立创的EDA来画。。。

网友:
邮票孔吗,那是认定为拼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板申请了专利的,不用立创的EDA来画。。。

有个骚操作就是 先用立创EDA导入你PCB文件,然后导出胳膊文件去打板,并不影响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骚操作就是 先用立创EDA导入你PCB文件,然后导出胳膊文件去打板,并不影响其他! ...

这个操作试过不改文件行吗?

不修修改改  我看是不行,导进去后N多个警告等着你

本想转几个过去的,,已经没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