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充还是快充?看爱老婆Eneloop网站的说法

楼主(2021-12-21):
具体看图

楼主:
用一个固定值的终止电压来判停,显然也不合适

网友:
所以结论是要买他专用的充电器?

楼主:
没有对充电器品牌有啥要求啊。
只是对充电电流大小、品质有要求
1.太小的话电压曲线有可能不会出现峰值、给判停带来困难
2.太大的话会导致电池过热
3.电流品质有问题,电压测量精度低,判停会不准确导致过充

网友:
莫非最好10小时充满比较好

网友:
最好的就是傻充

网友A:
有文档说低于0.2c会导致-delta判断失效

网友:
一把btc3100通吃所有电池,AA镍氢看容量,低于2000mAh设置500mA电流,高于2000mAh设置700mA电流,AAA镍氢通通设置200mA,锂电同理,不高于1C电流,应该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楼主:
swmp: 有文档说低于0.2c会导致-delta判断失效

这个充电器是另辟思路,快充满电流翻番,强行出-dV。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楼主:
solarshen666:
3100使用模拟CC-CV,随便充。电池温度平稳,后期电流会递减

网友B:
不知道这是什么网站,应该不会是enloop官网吧?
在没有可靠充满检测的情况下,个人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案就是傻充,控制充电时间就可以,而当充电电流低于1/20C,镍系电池可以长期充电。镍系电池不像铅酸,充满后虽然也是电解水,但电池内部会把产生的活性物质重新结合成水,整个过程电解液不损耗。
傻充的问题是耗时太长,而且对于容量情况不明的电池,要重新计算时间。至于检测温升、测-△这些,都有或多或少的不足,可以说三种方法都有缺点,镍氢电池没有十分完美的检测方案,很多充电器是三种方式混用的。电流太大,肯定是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的,大电流在充电末期产生大量气体,极板物质提前脱落,造成容量损失。所以除非一些特别标明的动力型镍氢,大部分镍氢可以接受的电流在0.5C以下为佳。傻充的话,一般是1/10C标准充电电流,我自己用的是恒压恒流电源,因为玩的电池比较杂,可根据电池情况灵活改变充电电流和时间。

网友:
看来还是我最有发言权,一个2006年购买的国产独立四通道有液晶屏显示的镍氢充电器+一对爱老婆电池,Δu判断+温控判断终止充电,1或者2节电池时,最大电流1050ma,3~4节时最大525ma。到现在用了15年,充电效果依然杠杠的,用了十五年的爱老婆电池,长时间放置不用,里头依然有电,依然能正常充电。后面陆陆续续在亚马逊/香港/日本买了更多的爱老婆电池,一直用这个充电器!
该充电器唯一的弊端就是电源部分发热大,后面只好用电钻把电源部分对着的塑料壳钻了很多小圆洞,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2023-05-05):
没有参考文献做引证的只能算是随口说说而已。
根据《电池手册》和上面两张论文的截图,我认为镍氢应该用0.3~0.8C恒流电流充电。电流小于0.3C可能不会出现-deltaV,大于0.8C发热巨大(环境温度越高充电电流要更小)。并且设置最高温度和最高电压1.6~1.7V停充保险,以及设定0deltaV停充时间。用脉冲充电可以令小电流也能出现-deltaV,但是充电脉冲的电流最大值不宜超过电池容量的2倍。

网友:
我的eneloop电池配的松下的充电器,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文档说低于0.2c会导致-delta判断失效

以前我有一个充电器,可以给2个5号电池同时充电,这时每个电池充电电流只有250ma,充了好久也不见变绿灯,应该就是没有-deltaV出现吧

网友:
小小电池竟然有这么复杂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是什么网站,应该不会是enloop官网吧?
在没有可靠充满检测的情况下,个人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案就是 ...

镍氢电池长期闲置不用,一直用很小的电流充电(比如1/100c)保持满电,会有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有一个充电器,可以给2个5号电池同时充电,这时每个电池充电电流只有250ma,充了好久也不见变绿灯 ...

串联傻充。是定时停止的。
用-deltaV判停的智能充电器,至少是600mA恒流,或者脉冲充电(标称400mA,实际1A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联傻充。是定时停止的。
用-deltaV判停的智能充电器,至少是600mA恒流,或者脉冲充电(标称400mA,实际 ...

那个充电器,充1个电池是400ma,充2个电池就只有2x250m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充电器,充1个电池是400ma,充2个电池就只有2x250ma了

如果是脉冲充电的充电器,250mA充2000mAH的电池,9个半小时以内应该要转灯停止充电。也算是慢充了。
定时充电一般是14~16小时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