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电池为什么不用2V蓄电池串联?

楼主(2021-12-21):
12V铅酸蓄电池,内部均衡问题没法解决,用2V单体串联,就可以一个个单体均衡了

网友:
12V铅酸电池内部本来就是几个2V电池串联的。

网友A:
估计成本会高不少,毕竟外壳比里面的隔板要厚一些,做出来成本高还占空间。

我们公司以前有个电动叉车是48V400AH的,就是24个单体铅酸电池串联;坏掉一个可以直接换一个。

网友:
只有锂电池才有均衡,电动车铅酸的电池基本都是直接串联,不存在均衡
再说铅酸电池单个电压就是2V,12V的电池也是内部6串而来,电动车用2V单体没有任何意义
2V单体一般用在机房UPS那种大容量电池上,一个200AH以上,体积巨大,有均衡,电压监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成本会高不少,毕竟外壳比里面的隔板要厚一些,做出来成本高还占空间。

我们公司以前有个电动叉车是48 ...

电动的叉车有力么???

网友:
通信机房都是2V电池,不过体积重量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动的叉车有力么???

除了充电费时不便之外,扭矩是电动机的强项

网友:
4只电瓶很多是一只坏的厉害,但还是一起换掉的,分成24只,接线什么的太麻烦了

网友:
做成单体的话外壳要厚很多,接线也太繁琐了。不适合市场流通。安装,维修都比较繁琐。

网友:
主要是成本吧,单体外壳6个面,12v就36个面了,12v电瓶11个面,并且中间5个可以很薄,然后接线座也多了好几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了充电费时不便之外,扭矩是电动机的强项

电动叉车也上锂电了,我们租的林德电叉,充电电流80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动的叉车有力么???

肯定有力啊,都是液压的,拿时间换力量呗,慢就慢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力啊,都是液压的,拿时间换力量呗,慢就慢点嘛。

学习了...

===============

网友:
都这样弄,人家厂子电瓶卖哪个?坏了才能买新的,恨不得再卖个车给你

网友:
早期应该是用的摩托车的12v电瓶,一直沿用下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动叉车也上锂电了,我们租的林德电叉,充电电流80A

换了锂电池之后,重量不够,还要另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锂电池之后,重量不够,还要另加配重。

多加几个电池,直到够重为止

网友:
1、铅酸电池都是2V的,其它电压都是2V串联来的。
2、铅酸耐过冲,所以均衡不均衡问题不大,多充一会儿就均衡了。

网友:
铅酸就怕断格,6个串联。现在用的电瓶停两天没电,充5分钟就好了,应该是木桶效应,一格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