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建兴cv6-8Q128不认盘主控SM2254G固态硬盘开卡教程

楼主(2021-12-21):
短接跳线:首次识别需短接JP1-TG(短接识别后如果开卡过程中提示ISP不能正常开和关,那么量产时去掉短接),如能正常识别无需短接;Pretest量产时根据你实际情况去选择坏块的处理。

SM2254G是SM2258H的马甲,是慧荣提供给OEM厂商的专用型号。另外此SSD实际闪存颗粒型号为H27QFG8PEBLR,Q0612A版本自动识别出的颗粒型号是错误的,但是参数基本一样就可以开卡,不要在意。后期如有更合适的量产版本再做更新。

名称:SSD 开卡工具 - SM22XMPToolQ0612A - M.2-LITEON CV6-8Q128 - 有坏道的修复案例

硬盘型号:M.2-LITEON CV6-8Q128 - 128GB(建兴)
板号:CV5-8Q256-Main,Rev.01
板载主控:SM2254G AB ,N04P75.00
闪存颗粒:海力士-H27QFG8PEBLR(64G x 2)
缓存颗粒:海力士 - H5TC2G63GFR(DDR3,256M x 1)
开卡USB转接板:瑞发科NS1066X USB硬盘转接板
开卡软件版本:SM2246AB_MPQ1124A_FWQ1112A
短接跳线:首次识别需短接JP1-TG(短接识别后如果开卡过程中提示ISP不能正常开和关,那么量产时去掉短接),如能正常识别无需短接;Pretest量产时根据你实际情况去选择坏块的处理。

SM22XMPToolQ0612A(M.2-LITEON CV6-8Q128).rar  SM2258h_shancun-2254g-ok.rar

       SM2254G是SM2258H的马甲,是慧荣提供给OEM厂商的专用型号。另外此SSD实际闪存颗粒型号为H27QFG8PEBLR,Q0612A版本自动识别出的颗粒型号是错误的,但是参数基本一样就可以开卡,不要在意。后期如有更合适的量产版本再做更新。

前面都是粘贴网上别人的,到我这的盘,那可是坏的不简单,上面都是说的SM2258H,简单开卡成功的

我这讲的是,58H不过内存的怎么搞???上58XT,R你们少走的弯路,凑合能用算了,软件到量产下个,网上太多了。

网友:
这个盘已经玩过很多了,我说一下要点吧:
直接用0612A开往往报错Bad Block Data was Polluted,No Info Page的。
解决办法,先用58XT开一次,再用0612A开,Pretest选1。
另外这个盘基本开不出满容128G,往往有个CE坏块较多,我试过最大的能开到127.5G时还有22个备用块,但是就是开不出128,不知道建兴的FW是什么策略。。

网友:
建兴这个2254G盘用2258G的Q0612A工具开出来不稳定 掉盘率高  反而用2258XT的工具SM2258XTMPToolQ0407开出来稳的一批  开卡容量设定120G 240G

网友(2022-05-04):
附件怎么下载啊

网友(2023-04-23):
压缩包有密码怎么搞?

网友A(2023-07-19):
最近买了几条这个型号的,建兴原厂的固件设置,在高速缓存后能稳定在100左右的速度,但重新开卡的速度就弱了,只有80M左右,说明好的固件还是难搞。
还有一些开卡bug,比如卡reset CPU之类,直接短接孔一直捅着,直到刷到run ISP会卡在这里,然后断开USB,取消短接,重新开卡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A:
最近买了几条这个型号的,建兴原厂的固件设置,在高速缓存后能稳定在100左右的速度,但重新开卡的速度就弱 ...

双十一¥九块九包邮也撸了一个楼主这个建兴CV6-128GB。

网友:
型号不一样,楼主的是“建兴cv6-8Q128”,我¥九块九入的是“LITEON CV6-8Q128”。

网友(2023-12-29):
现在路子这么野? 都不提供下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