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劣质充电器适配器鉴定神器之匕首4S充电器

楼主(2021-12-21):
手机发帖,顺序我也不知道了,说明在图里,意思就是这个4槽充电器可以判断充电器质量好不好,好=电池随便雅怎么放灯只亮一个,不好=放上去不管一个两个都会使没有电池的槽亮红灯,亲测神奇啊

楼主:
记得我是发的电源/充电器板块,怎么发这里了

楼主:
另外这个充电器你要改4056也可以,粘上就行,但由于考虑到要充14500等小容量电池,所以不建议把电流改大,我4元入的这个壳子还是不错的,比那些个用电池盒改要香些,这个可以适应多种规格

网友A:
山寨,山寨,山寨的。

网友B:
应该是尖峰窜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山寨,山寨的。

哈哈,里东西多了,不要纠结不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尖峰窜扰了

差点误认为尖锐湿疣,
不过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尖峰窜扰了

我同样方法试了好几个头子,包括三星乐视杂牌等,娄见不鲜,百试百中
那个小米的一直使用都正常带负载也正常,当然我没怎么用,当我试4槽时才发现不对,人家其它几个充电器全部正常,唯独这个不行,昨天打开一看我去里面好多沙子,由于是撸的旧的,感觉被雨泡了,拆开看(昨天弄的没拍),几个电容都挂了,不经过这样一试都不知道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垃圾东西抠电容搞得电源稍微不稳定就影响ic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垃圾东西抠电容搞得电源稍微不稳定就影响ic运行了

不啊,原来可是两只固态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垃圾东西抠电容搞得电源稍微不稳定就影响ic运行了

感觉还是尖峰吧,百思不得骑姐

网友D:
充电器电路没有滤波电容,纹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电路没有滤波电容,纹波干扰

那个寨版诺基亚有滤波电容,220uf的,我刚才拆开看了,电路简单了点,

另外我还用2200uf在usb线输入端并联后就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并470uf的都不行,

网友E:
看到山寨的充电器,冬至的好心情都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山寨的充电器,冬至的好心情都飞走了。

不会吧,这都能让你心情不悦!神器在手,垃圾充电器无所遁形

网友:
不明觉厉,默默围观有人ddss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寨版诺基亚有滤波电容,220uf的,我刚才拆开看了,电路简单了点,

另外我还用2200uf在usb线输入端并 ...

电解内阻相对大,抗纹波效果差。
相同位置你焊个10u的贴片就顶几百uf的电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充电器你要改4056也可以,粘上就行,但由于考虑到要充14500等小容量电池,所以不建议把电流改大, ...

带充电芯片的,还可以用。这种外壳,可以充多种规格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内阻相对大,抗纹波效果差。
相同位置你焊个10u的贴片就顶几百uf的电解了 ...

贴片电容真有这么神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充电芯片的,还可以用。这种外壳,可以充多种规格电池。

就是看上这外壳了,后来觉得里面是独立充电的也行,就不改了,电流500ma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