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台BOCH 502009 电动车上的SONGZ CVT51T24S120W转换器,输入510V,输出27V 74A,功率2KW

楼主(2021-12-21):
如题,太高极了,太复杂了,看不懂,只是拍些图片,还是高手上吧.

网友:
可拆式防水设计不错,比电动自行车灌封转换器好维护,2千瓦功率挺大的,可以尝试跟其它电源高压侧电容接起来,改成家用供电。

网友:
好粗壮整齐的线路,真豪华啊

网友:
27v是给什么电器供电的?

网友:
CAN通讯, 高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