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电瓶负极腐蚀造成10年的世嘉行车途中突发断电

楼主(2021-12-21):
同事行驶了11年的世嘉,反应行车途中突发断电,关电门后再次能点火行驶。感觉是电瓶卡子接触不良的缘故

用内阻仪测试,由于电瓶的负极在集雨板下面测的是龙门架处的负极柱,这个60Ah的电瓶内阻为22毫欧。电瓶寿命堪忧,5年前换的第一个电瓶,5年后看来也得换了

正极处没问题

揭开电瓶塑料套,负极有腐蚀后的结晶。拆了处理一下吧

7mm套筒松开进气管,拔去空滤盒

松开正极,电瓶塑料套从前方抽出,10mm套筒松开电瓶固定压板

取下电瓶,更换的是风帆的6-QW-60。同事短途行驶能用5年多,质量算不错的。

正负极卡子和电瓶极柱都用热水清洗

腐蚀的负极卡子小螺丝刀刮干净,还算及时发现没腐蚀到断裂。

清理干净,复装后打不着火。用我的应急启动电源夹着一把着,直接下单让人送新电池。

网友:
车的功能越多,电池越不耐用,平时拉货的五菱宏光,电瓶7年了,还是一把着

网友A:
用了15年的125摩托车,,电池没换过,一下着,当时就怀疑人生,ps,没报废乡下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15年的125摩托车,,电池没换过,一下着,当时就怀疑人生,ps,没报废乡下开 ...

性能这么好???

网友:
我的车原车的台湾统一电池,用了不到八年,后面二百八换的风帆的65a的,勉强用吧

网友B:
2015年 和 用了15年,该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5年 和 用了15年,该怎么理解

之前我买的二手破MOTO电池是2015年的,去年冬天前有点打不响修车的屌毛骗我说电瓶坏了换了,之后还是打不响,又换了个火花塞搞定,MMP...

网友:
我09年的车,第一个电瓶第5年换的,1年后出事故被换了个,再之后几乎2年一换,上一个电瓶是被腾讯路宝盒子(OBD检测的)耗死的,用有5年了,盒子坏了一直发热耗电事实证明,杂七杂八的功能还是不要加装的好,尤其是持续插着的那种

网友:
拿砂纸把接线柱和接线卡打磨一下呢。

网友:
这个要上点那什么保护油吧,这样不容易锈

网友:
我的也是七年多换的,新的换的就说最多三四年吧

网友:
和我的老爱一样

网友:
是不是一下就蹬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了15年的125摩托车,,电池没换过,一下着,当时就怀疑人生,ps,没报废乡下开 ...

差点被你骗了,没电瓶你也能一脚蹬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15年的125摩托车,,电池没换过,一下着,当时就怀疑人生,ps,没报废乡下开 ...

99踏板跑的欢

网友:
65的电池,完全激活后,满电测到3m欧,踏板7ah杂牌12多,过放空的,充上电的踏板汤浅9ah,充上电后13

网友:
我的35ah的前几天拆下来充了充 测得内阻八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点被你骗了,没电瓶你也能一脚蹬着~~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建议加点润滑脂保护,减缓生锈腐蚀。

网友:
3年新车的电瓶,天津杰士的,估计不太行了,车开的少,经常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