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自己动手装好电热水器插座把主卧的大柜子钉好了(多图)

楼主(2021-12-21):
      卫生间准备装个电热水器,今天提前安装好插座,从门口电源插座引线过来,用那种有背胶的线槽布线真是方便,连线槽盖都不用开,直接塞线进去粘上线槽就可以了,装完插座又把原来拆散的柜子装上,有个手电钻工作真是方便,上螺丝一点也不费力,很快就把衣柜装好了。如果纯粹是固定线盒和装置物架,用电钻足以,没有必要买冲击钻的,手电钻钻孔,不容易打坏孔的。

网友:
我咋看这衣柜都有点不对,便宜货???

楼主:
    衣柜质量没有问题,都是实木芯板做的,原来主人想拆开拿走的,后来拆开后板后,搬走难度太大就留下了,后板原来是打钉进去的,撬开肯定有破损痕迹的。留下了三个木芯板的定制衣柜,替我省了过万块,这种柜子做起来不便宜啊。后面考虑做柜子门的事情。

网友:
打小孔直接电钻上就行,冲击钻欺软怕硬,确实没多大用,装热水器的话还是要上电锤,瓷砖要先用平钻钻透再上电锤

网友:
引用 楼主:
衣柜质量没有问题,都是实木芯板做的,原来主人想拆开拿走的,后来拆开后板后,搬走难度太大就留下了, ...

柜门可以定制推拉门,省事又好看。楼主好手工。

楼主(2023-01-15):
最后衣柜柜门装上,装好成这样样子,还有卫生间热水器装好后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