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打黑失败的莱卡 DISTO A5激光测距仪

楼主(2021-12-21):
前几日坛里交易易区有个坛友出售莱卡的激光测距仪,没拆过这高级的设备,买个电池漏液的A5玩玩,心里已做最坏打算!结果还是失败!就拆了大家看看!
坛友的照片

拆的过程没拍!看看组件就行了!

拆开的外壳

被电池腐蚀的铝镁铸件

损坏的主板,右下方的黑块本以为盖盖子的IC,结果是蜂鸣器

另一面

显示屏与背光板

前盖胶套

电池盒,里头的金属件都蚀坏拆了!
现在是接上 3V开机无反应,查了一下是经过一颗TPS61090升压5V,接5V有反应但显示低电压很快就关机了!改天有空再来搞!

网友A:
我记得之前我买过一个是39还是多少,这价格没必要去踩这种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之前我买过一个是39还是多少,这价格没必要去踩这种坑吧...

没拆过莱卡的产品,就想看看卖几千的跟几十几百的差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过莱卡的产品,就想看看卖几千的跟几十几百的差哪?

估计是精度和功能不一样吧,反正我用几十块的感觉还行,对精度和功能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B:
这牌子的测距仪不便宜啊,

网友:
期待你把他修好,然后在找一个国产几十块钱的测距仪放在一起照同一个目标,看看显示的距离数据差多少,看看国产几十块和这种几千块的差距有多大,我先大胆的猜测一下 ,估计大概率显示的数是一样的

网友:
莱卡的精度1MM,实际就是1MM以内误差。其他国产的精度1.5-2MM。莱卡的有些型号有自动水平功能,就是你的激光尺想测量水平距离,照斜了,它照样给你测出水平距离(通过三角计算得出结果,内置电子水平仪)。绝大部分使用场景国产的够用,没问题。我是做全屋定制的的,对测量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买过好多激光测距仪,最后选择了莱卡,一直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的测距仪不便宜啊,

是为拆而拆,也不期待修好,我从事的行业也用不到,纯粹瞎折腾!

网友C:
有可能是生成9V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生成9V电压的

看规格书是5V,但1090是可调压的,所以也不确定!

网友:
电感坏了,磁芯裂了。我买的富格的测距仪,30几块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