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 55寸液晶电视机用广电机顶盒,间歇性黑屏

楼主(2021-12-21):
如题,用小米机顶盒一切正常,昨
天家里从20M铜轴广电网络升级成200M光纤,换了新机顶盒就会放10秒内黑2~
3秒然后又正常,对调HDMI接口与线材问题一样,这台电视机是闪屏我自己修过的,学网上用胶布遮住半边逻辑板排线的,改过后不闪屏但左边4分之一处有轻微闪而且相对较暗(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图像会比正常的微模糊一点点(几乎看不出来),用小米等机顶盒看视频正常,用广电的不行,换了一个机顶盒还是不行,像是供电不足保护了,把广电机顶盒换到另一台电视正常,求大师指点。

楼主:
以前遮排线好像听说会遮住一边供电,以前清晰度没这么高,耗电没这么大,而且今天电视还出现一些字,我把分辨率调到最低所有都试了也不行

楼主:
放几秒黑一下,放几秒黑一下,求解

网友A:
遇见过类似问题 换屏上另一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
可能机顶盒,电视频率不匹配,切换分辨率试一试

网友B:
换一个接口试试

网友C:
换个大电源试试  再不行 换接口 还不行 那就换盒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接口试试

换过接口试过,一样,机器有3个HDMI,试了2个,还有一个有机会试一下,估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类似问题 换屏上另一个接口就好了

2条视频线,2个接口都试过,相互对调小米的盒子都能用的,换广电的U点盒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2条视频线,2个接口都试过,相互对调小米的盒子都能用的,换广电的U点盒就不行 ...

广电的编码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电的编码更高

另一台用了10年的老长虹都正常,这台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查灯条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大电源试试  再不行 换接口 还不行 那就换盒子 ……

盒子电源?还是什么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盒子电源?还是什么电源?

盒子电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电源 ……

换过试了的,不行,全新电源在另一台电视正常的

楼主:
我用透明胶粘住一边排线的一半,原来是闪屏,粘住就好了,好像是切断了一半的Y供电,应该是供电不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一台用了10年的老长虹都正常,这台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怎么修,查灯条供电? ...

估计得彻底解决电视机的问题才行,或者调整一下输出分辨率和刷新率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得彻底解决电视机的问题才行,或者调整一下输出分辨率和刷新率测试一下。 ...

分辩率刷新率全部试过,不行,是屏蔽了y供电,引起供电不足,电视机问题,刚过3年保修期,厂家算盘打的准

网友E:
上次一台创维闪屏,隔断Y后正常,但是几秒黑一下,好像要再隔几条排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一台创维闪屏,隔断Y后正常,但是几秒黑一下,好像要再隔几条排线,就可以 ...

这台LG已被我隔断Y了,其它机顶盒都能正常用,就这个广电机顶盒矫情,正常显示就黑2秒,再正常,再黑2秒,一直循环,有机会拆开检查一下,看看Y哪个地方烧了或者边板电容断路,再修修

楼主:
用广电出这个,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怎么关闭这个所谓超高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