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10车床改数显进刀

楼主(2021-12-21):
今天折腾了一天,终于搞好了,主要是难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安装这个数显标尺,各种挡住滑动,差点放弃,放左边容易被铁削给烫坏,只能在右边,右边如果太进去,会被尾座挡住标尺………找了个折中的位置,现在不挡尾顶,移动到最外面的时候,不超出摇柄…

网友A:
围观大佬,这家伙看起来很新啊...

网友:
有想法有技术,和慢慢改和数控机床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大佬,这家伙看起来很新啊...

才买两个月,而且一直没怎么用,大部分时间都在改造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买两个月,而且一直没怎么用,大部分时间都在改造自己

壕,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有了床以后就可以任性了

网友B:
同款车床、精度很一般、没牌子的
不知道徽盛咋样

网友C:
显示的数字是直径还是半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的数字是直径还是半径?

还有说半径的吗

网友C:
一看你就没开过车床,普通车床中拖板手轮上的刻度值就是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没开过车床,普通车床中拖板手轮上的刻度值就是半径。

是中拖板的前进后退移动距离,,应该就是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没开过车床,普通车床中拖板手轮上的刻度值就是半径。

那个手轮返回时候有回差,有时要不停进退,记不住手轮转了几圈,搞个尺就简单多了,还没有回差,专业的可以买那种显示器和尺分离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中拖板的前进后退移动距离,,应该就是半径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没开过车床,普通车床中拖板手轮上的刻度值就是半径。

干机加工多少年了,还没听人说过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车床、精度很一般、没牌子的
不知道徽盛咋样

车床精度不是很高,卡盘打表零点零3左右,不过铣床好的多,测主轴百分表都没有办法测出来了,一格都没有,车和铣其实都是粗加工,做出来的能用就行了,高精度还得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车床、精度很一般、没牌子的
不知道徽盛咋样

反正比我想象得要高得多,我原本以为一般家庭用得机器,能到零点5毫米就是很好了,去论坛问了下,达到零点零5压力都不大得

网友A(2022-10-25):
引用 楼主:
反正比我想象得要高得多,我原本以为一般家庭用得机器,能到零点5毫米就是很好了,去论坛问了下,达到零 ...

老板,类似这种加工成本高不高,我想弄一对做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类似这种加工成本高不高,我想弄一对做夹具

材料就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类似这种加工成本高不高,我想弄一对做夹具

这种如果不是对强度要求高,去找打印的那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类似这种加工成本高不高,我想弄一对做夹具

这种夹具根本不需要做,你的砂轮切割机估计是精度不高,要是用高精度砂轮机或带锯不用这附件切出来就是90度,稍微有点毛刺,上车床车一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