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7(2TB)开箱及评测数据

楼主(2021-12-21):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7 Touch(2TB)开箱及评测数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497-1-1.html

帖子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产品摆拍、评测主机配置、包装特写、开箱过程、实物特写、芯片方案文字版、各类性能数据。
③款式为移动固态硬盘。
④款式标称容量2TB。
⑤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产品摆拍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包装特写

楼主:
开箱过程
①包装是用常规胶纸封口的,慢慢的抠出口子撕开就行。

②抽出里边的盒子

③前方有个包装扣缝,打开它。

④打开就能看到移动固态硬盘主体在这里

⑤拿出盘体,下边就是数据线和说明书了。

⑥从侧边打开。

⑦拿出里边的小盒子就行了。

⑧打开小盒子,有两条数据线和一个说明书。数据线是双C和A-C,支持USB3.1 Gen 2协议。

⑨开箱完成!

楼主:
实物特写

放在键盘的摆拍

楼主:
芯片方案文字版

主控:三星S4LR033(PABLO)
桥接:祥硕ASM2362
闪存:三星3DV5-92L TLC 512Gb【双贴】
片选:8CE
晶片:32die

花费不小,不舍得拆解!啥时候暴富了再拆解。

楼主:
实际容量

楼主:
峰值读写

楼主:
多项读写

楼主:
压缩基准

楼主:
数据跑圈

楼主:
实时读写

空载&满载温度

楼主:
大文件传输【磁盘快速删除】

楼主:
大文件传输【磁盘更好性能】

楼主:
大文件传输【双重传输/磁盘快速删除】

网友:
路过看看,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这个只能作为移动硬盘用。
如果是nvme的硬盘+硬盘盒,可能灵活性更高一点,速度还要再高一筹。
当然nvme硬盘温度也高点。

网友:
还是1153E盒子+MASATA/NGFF 价格便宜实用

网友:
C-A线柔软手感好,这是我用过最好的C-A移动硬盘线。
C-C线超级粗,线身一层薄胶皮,手按可以感觉到里面的线芯有空隙可以左右动。这是我见过最差的C-C线。

网友:
不拆解差评~~~~

网友:
好东西呀,多少钱?看来我是用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