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行车记录仪“备用"电池

楼主(2021-12-21):
这块用过的充电宝电池在上面用了快3年了,今天无意看到有点鼓包现象。遂换掉,里面原厂小备用电池早抠扔了,上图了。

网友:
露天停放时,这个位置温度很高吧,两年多电池没事也很厉害了。
一般ETC、行车记录仪、胎压监控  内置电池都是耐高温的那种。

网友A:
别搞黑色的啊,太阳一晒温度猛升

楼主:
其它换上去也曾担心爆,但是还是没有爆,也不知啥原因。车内最高温度70度,难道这种电池耐高温120度?没条件和仪器远距离测试这种电池到底耐高温多少度。

楼主:
字误,前两字为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搞黑色的啊,太阳一晒温度猛升

哦,那就背面喷成银色漆。

楼主:
外挂,内置无法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就背面喷成银色漆。

最好是别喷漆,另外电池别晒到太阳,这玩意晒太阳有自燃的风险

网友B:
我放的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放的法拉电容

只有3V,换这个可以吗?这可内置,如下图。

楼主:
3V法拉电容。

楼主:
某宝查这是3V钮扣电池,不管它了。

网友:
行车记录仪我不敢加电池,在车上温度最高的地方,电池质量不过关容易热爆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