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截链器,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21):
骑了几年的捷安特(内三速的,不带张紧轮,后叉是如变速车一样的朝前的),用力蹬的时候链子就跳格,开始以为是链子松了,手里有备用链子,楼上施工忌讳噪音扰民,网上有卖截链器,十多元是不贵,但平时不骑车出远门,一年用不了一次。正好手里有个掏来半年多液压钳,就一对钳口,没用过,增加个截链器功能吧。自行车方面懂得不多,名词概念现查的

1、废品站掏的120型的液压钳,就一对钳口

2、钳口硬度不高,金属钻头加充电钻就行

3、顶针一节,越硬越好,我的太软了,用两次就弯了,缠点电工胶布定位插入,顶针不能固定死,否则就不能做钳口用了。

4、无声省力,携带不便

5、安装链条的时候,拆掉顶针压入即可

6、最后是请教的问题:
终于发现,我这自行车掉链子并不是链子松了,而是牙盘磨损比较严重,换链条还是松,只能把链条多截掉两节,这样一来后轴必须前移近1厘米,固定螺母拧紧也能凑合用,但不放心,要是半路后轮左右偏移就比较麻烦。
请教坛友,下边示意图中,红色部位空挡,有没有合适的部件?或者怎么处理比较稳妥?谢谢

网友A:
1,不用专门买截链器吧,角磨机磨去链轴去掉一节,活接卡上去就行啊,当年我也差点买截链器,研究了一下动手操作完全没问题,,2,接2个活接加长链条,后轴后移

网友B:
所以,牙盘不好为什么不换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用专门买截链器吧,角磨机磨去链轴去掉一节,活接卡上去就行啊,当年我也差点买截链器,研究了一下动 ...

角磨机倒是个好办法。现在的问题是链条只能两节两节地截,截两节的话后轴必须前移,加两节后轴是到位了,但链子就松了。普通自行车后叉是朝后的,而且有紧链器;外变速车有张紧轮,不用考虑链条松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牙盘不好为什么不换掉呢

成本问题啊,要换得左右大腿都换掉吧。废品站旧自行车有的是,按斤买,就是杂牌子心里不舒服

网友C:
不用担心,现在自行车后平叉都这样是一个向后上方的斜口,只要螺母拧紧就行,花样玩车的从台阶上直接跳下去都没问题就。
老的28大杠后平叉的开口是水平朝后的,有一个像羊眼螺丝的结构把轴向后拉,正好和链条拉力方向相反。

网友:
换牙盘啊
这玩儿意儿很便宜。。。
不过你的要是高端自行车
那当我没说

网友:
我的28大杠牙盘也平了,没处买,缺货。

网友D:
一个铁钉一敲就下来了,做什么截链器,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问题啊,要换得左右大腿都换掉吧。废品站旧自行车有的是,按斤买,就是杂牌子心里不舒服 ...

也可以修,不过要用氩弧焊堆焊,然后打磨,比较费劲,自己不会焊又没有熟人的话就更麻烦,找人焊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铁钉一敲就下来了,做什么截链器,麻烦

没仔细看我文字,楼上,怕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现在自行车后平叉都这样是一个向后上方的斜口,只要螺母拧紧就行,花样玩车的从台阶上直接跳下去 ...

好的,听你的,那就骑几天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仔细看我文字,楼上,怕扰民

你可以拿在厨房试一下和斩骨头斩鸭子的声音那个大

网友E:
一个钉子一个螺丝母的事,要什么截链器,那都是给有钱人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钉子一个螺丝母的事,要什么截链器,那都是给有钱人准备的

楼房啊,开始就是跑楼外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房啊,开始就是跑楼外这么干的。

其实什么工具都是专用的用着顺手,截链器也一样,尤其自己做的用着更开心

网友:
后轴与后叉间隙没关系,实在强迫症爆发就叉口2边加2个厚平垫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半截链卖的。

网友:
打理2辆20寸折叠车时基本工具都齐全了,应该百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