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空开有时跳闸,这样改线路可以吗?

楼主(2021-12-21):
插座空开有时跳闸,从灯空开加个WIFI开关模块并联到插座(wifi模块常闭当插座空开跳闸远程打开wifi使插座通电)可以吗?

网友:
总进线用空开 分线用漏保

网友A:
空开总跳就换空开呀,如果按照你的方案前端是三相380V的话后面两个空开都开着可就不对劲了啊

网友:
这漏保和空开刚好反过来了。进线总开关用空开就行了,分线必须带漏保且不大于15ma。总开关可以带漏保,但漏电流必须为30ma,毛病是它跳了你不知道是哪一路出问题了。分线漏保哪一路跳了就检查哪一路,不会造成全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总跳就换空开呀,如果按照你的方案前端是三相380V的话后面两个空开都开着可就不对劲了啊 ...

空开换过了不行,可能是那个设备地线或零线有问题,设备多不好排查。

网友:
当插座空开没有跳闸,手多多时误远程打开wifi使插座通电时,
直接将380V加到开关模块上,结果是模块大爆炸。

网友:
电线老化的话,只能换空开。不要漏电

网友:
即使是单相供电都不能这样接,第一wifi模块在插座总线上容量不够,第二过载(包括短路)造成跳闸后连上灯的空开后会继续跳
像你这样三相电这样更不行,一旦两路同时打开就是短路,

网友:
空开跳闸,应该是过电流了,检查所有用电设备加起来,是不是超电流了,还有可能是某设备启动电流太大,引起空开跳闸。
你想利用照明灯这路的供电来接wifi插座,除了三相电这样接是不可以的外,那怕用wifi插座供电给接触器,由接触器触点给空开并联供电,从电路上是没问题,但是安全性还是不行的,假如就算不考虑安全性,用接触器给插座空开并联,那你插座掉电后,路由器没信号了,wifi插座你也控制不了啦。

网友:
不能这样接,很容易炸的.要这样子接两个空开的进线要用同一组,而且这样接空开通断是会有问题的.建议空开换成1P的控制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