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求助jmf608如何出现开卡 是显示4m才能开卡吗

楼主(2021-12-21):
偶尔可以读盘的,然后特别卡
主控是jmf608
颗粒是PF29F32B16NCME1
是显示4m才能开卡吗
还是下载就能开方法不对

八贴板子

八贴板子

开卡工具显示

开卡工具显示

出现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删除分区 或者短接J1

网友B:
没删除分区的问题,话说608还是别用了,好歹上612的板子

网友C:
不要再开卡了,这主控磨损平衡不好,掉盘的话,就意味着颗粒已经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再开卡了,这主控磨损平衡不好,掉盘的话,就意味着颗粒已经坏掉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删除分区的问题,话说608还是别用了,好歹上612的板子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分区 或者短接J1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