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某力迅打击扳手的电池使用过程中坏了,直接换全组电芯

楼主(2021-12-21):
买来到现在,充放电循环次数10以内,这几天要修空压机,在哒哒哒的时候,突然不动了,以为是没电,找来充电器却充不进电,后拆开检查发现其中一节电池挂了,这下不想换也得换了

因需要用到原来的电池盒,所以除电池外,其它东西不能拆坏;
先拆下保护板

把电池连接片剪断,我是用水口钳剪的

拆下电池架,并从中间一分为二,注意不用完全分开,保留一处最外侧的

找来一组准备改造的电池,改造前先测一下各节电池的电压,还蛮均衡的

去掉待改造电池组的电池架及保护板,注意不要弄断连接片

套上某力迅的电池架

焊回某力迅的保护板

输出正常

装回盒子,充电,可以看到有充电电流了

终于又能愉快的哒哒哒了

网友A:
这1并的电池还要继续用

网友:
撞击.....  我还以为是手柄式电动起子撞了一下坏了电池了   原来是手电钻式样的带冲击的电起子(扳手)

网友B:
这三洋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并的电池还要继续用

一并为什么不能用呢?就算是原来的电池,日常使用中也就是摩托车制动盘固定螺丝(有胶)打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洋是动力电池?

是的,印象中是1500mah的三洋

网友C:
直接上2并啊,我原装电池就试了下机就扔一边去了,买套件,买电池,组装,成功,。。。。。

一百多没了,尼玛的,比扳手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2并啊,我原装电池就试了下机就扔一边去了,买套件,买电池,组装,成功,。。。。。

一百多没了, ...

我不弄两并的不代表我没有

网友D:
说起组电池组就是一肚子苦水,之前挑选只考虑了内阻和电压,实际用起来才发现自放电才是最要命的,之前图便宜买的低价天鹏,电压内阻都没问题,用起来自放电那是一个比一个大,放那儿个把月不用,自个儿的电压就乱七八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起组电池组就是一肚子苦水,之前挑选只考虑了内阻和电压,实际用起来才发现自放电才是最要命的,之前图便 ...

我这个改装的,上一次充电是两年前

网友E:
我的雷力迅也是一节没电压,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时如果用力按电池的两端,还可以测到电压

网友:
我的也没有买的4寸锂电锯电池耐用了

网友:
15块多还是18忘记了某宝有套件10节的,自己买电池换了就是了,我自己做了两块

网友F:
电池支架怎么好去除,暴力怕伤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雷力迅也是一节没电压,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时如果用力按电池的两端,还可以测到电压 ...

今天刚拆了个雷力迅电池,万用表笔按平衡线的焊点处,测不到电压,用表笔尖划一下就行了。

某非他用的焊锡丝就这样的。

网友G:
我懒的搞这么复杂。电动工具电池出现一充就满,一放就保护的情况,我都是打开之后,把亏电的电池全部充到4.2v,基本可以再战一年。

我的主力锂电钻的3串1并的电池,我就这样缝缝补补用了5-6年了。

今天手头上一个雷力迅的5串2并也出现这个现象了,拆开看,中间三串电压有点低,焊出来这3串锂电的平衡头,直接用航模平衡充充满,搞定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懒的搞这么复杂。电动工具电池出现一充就满,一放就保护的情况,我都是打开之后,把亏电的电池全部充到4. ...

看清楚,有问题的那节电池不是电压有点低,而是低得离谱
经过几天摆弄,发现往某个方向敲一下电池,可以回复电压,能输出能充电,但只能维持几秒钟,可以确定这节电池内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支架怎么好去除,暴力怕伤到电池。

简单画个图示范下吧,不知你能看得明不

网友(2024-05-14):
引用 楼主:
看清楚,有问题的那节电池不是电压有点低,而是低得离谱
经过几天摆弄,发现往某个方向敲一下电池,可以 ...

电池内部开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