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准备拆解光猫/EPON天翼网关,研究如何改

楼主(2021-12-21):
捡垃圾一个EPON光猫,看着还有双频wifi,还4个网口。本来他里面的结构吧,猜测会不会是一个CPU,然后serdes连接到光收发器,cpu再挂个交换芯片(或者内置),再弄上RAM、ROM、无线相关,就搞成了。

很多人提出不能改 ,说pon结构决定的,因为下行是广播再只收自己需要的数据,上行是申请了才能发送。
如果协议是在CPU控制下完成的是不是仍然有戏,可能需要大神大神用代码搞定。
如果协议直接是定制电路实现的 无法绕过, 那就没戏...

有没有人研究过改光猫的事,或魔改完当个交换机+AP用也行
附图,闲了拆开继续更

网友:
准备拆也能发个帖子?

网友:
接lan口当个双频AP用吧

网友A:
这个应该是mtk方案,改交换机做ap很简单,关闭dhcp,绑个用户侧vlan就行,撤机就不用了,网上就有

网友:
我觉得还是出给有用的人,然后自己再买个靠谱...

网友:
拆吧,改吧,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mtk方案,改交换机做ap很简单,关闭dhcp,绑个用户侧vlan就行,撤机就不用了,网上就有 ...

主要是改光收发部分,做成4电1光口的交换机。光口部分目前还没能利用起来的

网友:
想都别想,不可能。早期的设备可以,现在的基本都阉割完了,取消了对GE上行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改光收发部分,做成4电1光口的交换机。光口部分目前还没能利用起来的 ...

PON定义本来和光收发不同,而且你这想法涉及的东西比你买个4电一光的交换机贵。所以没折腾的意义

网友:
好像也不是不能玩,你联系下几大运营商,就说手上有个新建成的小区,然后跟他们合伙,他们光纤到楼,你负责光纤到户,然后从他们那要一套管理系统,把这机器接进去,顺带在那小区买个房就能用了。
分成听说好像前五年是二八方便你回本,后五年五五开,十年之后,完全归运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