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15和117哪个更好

楼主(2021-12-22):
FLUKE 115和117哪个更好,请熟谙这两个表的坛友反馈一下你们的实际使用感受,谢谢。

网友A:
除了两个功能的区别,其他地方完全一样!你要高兴甚至115能改成117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两个功能的区别,其他地方完全一样!你要高兴甚至115能改成117 哈哈

感谢支持

两者的外形尺寸也完全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

两者的外形尺寸也完全一样?

所有零部件尺寸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115比117主板烧了一些元件,因为功能少了两个,板子本身是一样的。另外转盘和前壳档位卡位不太一样。改造一下,这两表完全通用。
115/117  缺点也是有的 比如二极管档电压只有2.5V,虽然是电工用表,但是电压最高只能测600V,没有小电流档,交流频响不高,测量开关电源受限,转盘档位符号非常容易磨掉。。。。。。

网友:
就差了感应测电源!其他都一样!

网友B:
手持115C表示,这个真是电工表。

测小电流什么的还得配个表,比如我手里的EMAX3。

网友:
屌丝 用的UT61E + UT210E PRO+ HIOKI 3244-60

网友C:
我觉得你自己要改造的话,就别考虑了。

工具可靠性第一。如果需要117的功能,直接上117好了。

但是 117 115 的缺点也如前面朋友所说,电工表,测不了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零部件尺寸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115比117主板烧了一些元件,因为功能少了两个,板子本身是一样 ...

转盘档位符号非常容易磨掉。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115C表示,这个真是电工表。

测小电流什么的还得配个表,比如我手里的EMAX3。 ...

不能测小电流倒也无妨,关键是楼上说的转盘档位符号非常容易磨掉,让人失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自己要改造的话,就别考虑了。

工具可靠性第一。如果需要117的功能,直接上117好了。

没打算自己改造,是买来直接用。

网友D:
一千块三位半 投日置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千块三位半 投日置一票

日置哪个三位半一千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日置哪个三位半一千块?

日置DT4256 日置支持砍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置DT4256 日置支持砍价

这表涨价也很厉害!

网友A: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是危言耸听,看看

难道说要越过117,上87V不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盘档位符号非常容易磨掉。

这个.........

这个因人而异,主要看使用场合;干净整洁的工作台,一尘不染的工作间,温文尔雅的使用人员,估计用20年也能看见。

工地小老板那种工况的话,估计2年以内,就看不见了;不过好在液晶屏上都有显示单位符号,使用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解决之道就是贴膜,有条件的上UV胶,紫外线一照,多用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因人而异,主要看使用场合;干净整洁的工作台,一尘不染的工作间,温文尔雅的使用人员,估计用20年也 ...

解决之道就是贴膜,有条件的上UV胶,紫外线一照,多用3年。

这招不错!

网友:
直接289c,也就贵一倍,一步到位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