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劳永逸!改造小米空气净化器~清灰不用愁

楼主(2021-12-22):
最近收拾屋子发现2年前买的空气净化器已经吃灰在角落,无法直视!洁癖症瞬间犯了 就想清洗一下风扇上的灰尘,结果发现无处下手,网上一搜果然大家对小米的设计师各种问候,想换新的摸摸口袋还是老老实实继续用吧谁叫咱是打工人 ,脑子突然一想得搞个方便清洗的方案,可以一劳永逸呀!于是边拆边改,终于成功了!激动之余和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关键改造的部分如下:首先得拆机,比较难拆,百度上有一堆,这里就不讲解,这是我看到拆机视频转载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9480739276926992125

1、拆时准备的工具,有个东西剪早了,后面说。

2、拆开机子里面就是这样,本以为四个螺丝卸下来就可以取下黑色挡板,结果还有卡扣卡住了。

3、拆开看到卡扣,四个柱子都有,红色圈的这个地方卡着,得用刀子削平。

4、一点一点削,手艺不行,讲究着看。

5、如果削平四个柱子上的卡扣,很容易拆下来。

6、平常只需把四个螺丝拧下来就可以清洗里面的风扇。

7、中间那个圆坨坨剪早了,就是多此一举!这就是边拆边想的后果这个起到扰流作用,能消除噪音,大家改造时不要拆。

8、上面风扇盖子关键的几个位置,红色的部分需要剪成豁口。

9、盖子外侧也要剪成这样,不然按上取不下来。

10、风扇盖子红色的位置都要处理,我偷懒留了2个,结果又拆了一遍。

11、安装好后的样子,盖子可以等会盖回去。

12、先通电试试,注意安全呀13、关机盖上盖子,清理灰尘时取下上面盖子,这样就方便多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可惜我没有净化器

网友B:
单位一个这样的小米净化器,趁没人把纸撕的特别碎扔到风扇里,第二天只要是有人开机那就是天女散花,谁打开的谁扫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一个这样的小米净化器,趁没人把纸撕的特别碎扔到风扇里,第二天只要是有人开机那就是天女散花,谁打开 ...

厉害 太会玩

网友C:
我只想着该换滤芯了,就没有想过清灰

网友D:
这玩意就是个反人类的设计,本来就是净化空气用的,到最后那个风扇叶比哪里都脏,我都是那小毛笔沾水,然后打开电源从缝隙那里伸进去。

网友E:
大家对小米的设计师各种问候?

不是对他家女性成员的问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不错!可惜我没有净化器

哈哈 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一个这样的小米净化器,趁没人把纸撕的特别碎扔到风扇里,第二天只要是有人开机那就是天女散花,谁打开 ...

好吧 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着该换滤芯了,就没有想过清灰

风扇上面的灰尘已经让人无法呼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就是个反人类的设计,本来就是净化空气用的,到最后那个风扇叶比哪里都脏,我都是那小毛笔沾水,然后 ...

是呀 本来是净化空气到最后成了污染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对小米的设计师各种问候?

不是对他家女性成员的问候吗?

还是要文明一点

网友F:
昨天看到我家的小米空净叶片脏了,本想哪天把它拆开清理一下。看了你转发的视频,瞬间打消了拆机的念头,太难了……

另外有一个念头,能不能用以下这种水枪,瓶子里装上酒精,把空净倒置,用酒精直接冲洗呢?

网友:
还是ffu比较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看到我家的小米空净叶片脏了,本想哪天把它拆开清理一下。看了你转发的视频,瞬间打消了拆机的念头,太 ...

加水不行  前面有按键电路板 酒精可以但是不能完全清掉叶片的灰尘!

网友:
是的,拆过一代和pro,一边拆一边骂。各种塑料卡扣,烦死。
不清洁,风扇上面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影响空气净化,所以小米的东西,一言难尽。

网友:
貌似只有第一代上面的盖子可以直接拆下来。后面的都不行了。我每一代都买了一个,直买了两个PRO的,家里每个房间一个。后面的不能清洗扇页快把人逼疯

网友G:
小米净化器就是个垃圾,用不了多久空气检测就失灵啦,通病,我有一个放在那里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米净化器就是个垃圾,用不了多久空气检测就失灵啦,通病,我有一个放在那里吃灰 ...

有个盖子可以打开传感器清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