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转白群!刚入手的群晖DS1821+拆箱、升级内存网卡SSD缓存并转移数据

楼主(2021-12-22):
本人是一个“略微狂热”的80后计算机数码爱好者,就爱追新。
2012年的时候跟媳妇在家玩魔兽世界(她是公会会长,我是公会DPS第一人)那时候家里有一个台式机(一代i5+GTX260+),两个笔记本(媳妇的联想Y450,我的ThinkPad X201i),在当时连USB 3.0接口都未普及的情况下,几台电脑用小容量U盘转移数据非常的不便,再加上当时我刚接触上了PT下载,于是在看了群晖的宣传视频后,以1600元的高价(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入手了一台群晖DS212j,安装了两块2T的硬盘(希捷5900转、西数第一代绿盘)做RAID1,当时这台NAS接在了路由器的千兆端口上,读写速率可以虽然仅30MB/s左右,但已经足以秒杀所有的USB2.0的优盘了,为我家庭的欢乐与和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限于DS212j所用ARM处理器弱鸡的性能,单盘JBOD模式下,持续写入只有41MB/s出头,而如果把两块硬盘组成RAID,那么持续写入就只剩30MB/s出头了……

相安无事的用了约4年多吧,突然有一天,希捷2T硬盘被NAS报错了,然后出现了明显的卡顿和敲盘现象,这时候就显现出NAS盘位少的缺点了。补充一块2T硬盘吧,容量显的太小了,不够用。增加大容量硬盘吧,NAS盘位太少,而且读写速度太慢。
于是这台DS212j就理所应当的被我“嫌弃了”,在花了数天的研究后,组装了一个黑群晖。
自己用的东西,当然要整个配置高的,于是……

咬咬牙,买了一块永擎的服务器主板

就是这块牛逼的Mini ITX主板。
板载4核心CPU,可以插4条台式机普通内存,带16个SATA接口(原生2个,通过两个大M芯片扩展14个),安装了黑群DSM6.x,虽然没有洗白,但是足以满足PT下载和本地海量数据的存储。配上了万由的8盘位NAS机箱,和康舒450W金牌电源,又开开心心的用了4年多……

这个月初,突然看到了黑群出了DSM7.0,就想尝尝新,网上买了引导盘,并折腾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后,黑群DSM 7.0终于可以正常跑啦!可惜我发现破解的并不充分,BUG多,很多套件都不能用。再加上无法洗白,又无法无损降级回DSM6.x,把我整的连续一周每天晚上都只睡4个多小时(白天还要出差工作忙到飞),可把我折腾的心烦意乱的,再这样子身体就垮了!

在挑了多个型号后,就以8350元的价格(国行机,标配4G内存,又额外买一条原装4G内存,和一块群晖原装的万兆电口网卡),入手了群晖最新款的8盘位NAS,也就是本次故事的主角:DS1821+

等了两天,就到货了,德邦真是给力!

箱子侧面的标签,净重15斤,好家伙!

打开外箱,里面还套的有一层包装箱

内箱上有主机型号

侧边有设备的配置参数,因为是国行机,所以文字都是简体中文

打开内箱,顶部是配件盒

里面是电源线*1、网线*2,2.5寸硬盘用的螺丝包*1,还有我额外购买的4G原装内存条

取下配件盒和泡棉,可以看到两本上手指南
内容完全一样,一本简中,一本英文

抱出心爱的“大机机”
说实话吧,虽然黑色外观更偏商务气息,但是外观还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做工更是没得说

大机机的背面,两个巨大的风扇给硬盘散热
底部有4个千兆网卡接口(可以端口汇聚,也可以充当千兆交换机),还有两个eSATA接口用于连接群晖扩展柜,这样子整机的硬盘数量就可以扩展为8+5+5了。DS1821+中的18一词因此而来

后边的网卡MAC地址和主机SN号码
底朝天,有大小两个盖子,和主机的标签

控制端口?

打开之后,露出主板上的6根针,可能是调试用,估计我是永远也用不到的

打开大盖子,里面是两个内存插槽
随机的4G内存就在上面插着

取下内存看看,三星原厂内存无疑

18.从侧面可以看到是ECC内存(颗粒数量单数).jpg
从侧面可以看的到,这个内存是9颗内存颗粒,中间多出来的那一颗用于ECC校验

拿出单买的内存对比一下,标签的字体不同!

但是背面完全相同!
(受限于照明条件,两条内存显示出的色差为拍照导致,实际上两条内存的颜色完全一样)

对比一下内存颗粒,上面的字体和颜色也是完全的一样!
说明这条单配的内存,也是三星原厂内存无疑

取出我之前组装的256G固态硬盘,准备安装DSM系统

先拿4颗螺丝出来

装的时候,发现抽屉侧边的滑轨顶着SSD了,导致无法正常安装

从PULL处用力向外掰

取下这一侧的滑轨后,硬盘就可以安装成功了!

然后把白群摆在“过气”的黑群上,插上网线开机
可以看到硬盘的指示灯已经亮了一个了,说明硬盘识别成功

用群晖的Assistank很快就识别到NAS了,这里的主机序列号,与机箱上、外包装箱上序列号对比后确认完全一致
这台NAS应该是正品无疑

安装很快,几分钟就全部OK了

直接在线更新成最新版本的DSM,这绝对是黑群所不敢想像的!!
白群根治了多年以来不能用最新版本的遗憾~~太爽了~~

系统安装好以后,先关机,从黑群上拆除硬盘准备转移
先拆4块8T的硬盘
这4块硬盘组了SHR阵列,理论空间为24T,上边存的有我大量的xiaojiejie电影、好莱坞大片、电视剧、纪录片。还有我N年以来所有的照片和视频。

把硬盘从黑群的抽屉中拆下来。

把DS1821+的硬盘抽屉侧滑轨取来,硬盘直接放上,再安装上卡扣就OK了
群晖这样子的设计,真的是太方便啦!

全部安装好滑轨了!
硬盘插上,DSM中直接显示可转移,然后区区几分钟,整个阵列,以及所有的数据就转移成功了!

DS212j和DS1821+两台NAS,均可以在群晖官网上正常识别,QC和DDNS功能使用都正常。
回头我把DS212j放到老妈那里,做成双机异地备份,加强数据的安全性。

这台群晖使用的x86的硬件平台,再加上内存容量大,系统的整体反应要比之前DS212j的ARM平台速度快了N倍,用起来真的是太方便啦!

不过呢,8G内存怎么够我玩呢?主机上还有两个空余的NVMe接口怎么能空着呢!

请看二楼:DS1821+升级记……

楼主:
接一楼:
DS1821+升级记……

群晖的硬件升级,有三个项目,分别是:内存、网卡、SSD缓存

先升级内存!上网搜了一家专业卖内存的,入手了两条32GB的三星DDR4 3200 ECC内存,单价1030元,两条内存花了我2060大洋……
因为发的是顺丰航空,下单第二天就到货了

41.收到待升级的两条32G DDR4 3200

两条“海量”内存
据说这种内存是可以在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上直接使用的。
(其实我买单条32G,并且坚持要买3200频率的内存,就是为了以后如果NAS的工作负荷没这么高,这两条内存就拆下来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中使用来着)
不过我懒得试了

42.插在DS1821 的内存插槽中,与随机内存做一下对比,都是三星的内存颗粒.jpg.jpg
拆开后盖,与原装内存做一下对比
PCBA的板色、颗粒的字体与颜色完全一样!

盖上内存盖板
这时奇奇猫来“探望”我了

开机,内存正确的识别到64GB了

45.在SSH中识别一下内存信息(容量、速率、ECC等信息),全部OK.JPG
在网上搜了一下教程,通过SSH连接NAS,读取到了内存的信息
三星、32GB、ECC、DDR4、3200T
这些信息全部都正确!
特别是ECC是可以正常识别的,真棒!

不过受限于群晖使用的处理器的限制,内存实际工作频率仅在2400Mhz下,浪费了这两条内存的高频率性能了。不过2666内存与3200内存的差价非常小,有高频内存可选,何必要买低频内存呢?频率冗余空间大一些,稳定性也就高一些嘛!
我也用群晖的Assistank程序对NAS进行了内存检测,通过十几个小时的检测,最终完美通过测试!说明这款内存与DS1821+完全兼容!开心!
内存升级完全结束!现在开始准备升级网卡~

群晖万兆网卡

背面简单,只有MAC地址和SN号

打开盒子,只网卡一张,全高档板一个

网卡非常小巧,正面大大的散热片印有群晖的Logo
这个网卡的优势,就是可以完全支持10Gbps、5Gbps、2.5Gbps、1Gbps和100Mbps速率,兼容性非常好!!

网卡的背面,标签上是MAC地址和SN号,与包装盒上的完全一致!

拧下DS1821+的主机后螺丝

轻松的取下上盖,可以看到侧边的电源

上盖侧面的群晖Logo,是镂空设计,内部安装的有防尘网

另一侧的群晖Logo,虽然也是
镂空设计,但是里面是直接封死的
可能是为了优化散热风道而故意为之的

先看电源这里

台达的240W 小1U服务器电源,80Plus铜牌认证
240W的功率虽然不大,但是完全可以满足企业级SATA硬盘的供电要求了,也有一定的冗余

主机另一侧是PCI-E槽,8X外观

拆下机箱档板
DS1821+的档板是半高的,全高的卡无法安装

插上小巧的网卡

拧上固定螺丝

可以看到,万兆电口插座的结构,与普通的千兆网卡不同,明显要复杂了很多
可能是更好的优化了电气性能吧

从机芯的顶部,可以看到里面插的硬盘

盖上顶盖,把网线插到万兆网卡上,可以看到网卡已经被识别了,速率是2.5Gbps
(由于太穷了,不舍得买万兆电口的交换机,所以先用2.5G交换机凑合用几年再说)

81.向DS1821 写入速度,持续283MB,达到了2.5G网络的速度极限.JPG
实测从台式机向NAS上传输文件,在280MB以上,非常稳,跑满了2.5Gbps速率
至此,网卡升级结束了。准备开始搞SSD读写缓存~

71.收到两条联想商用机拆机的三星PM91a 512G
在本地商家买的联想全新拆机盘,三星PM991a,512GB,单价380元
由于是2242规格的盘,所以自带联想的固定架
可惜固定架规格不标准,无法安装在DS1821+的NVMe插槽上
然后马上下单转接卡

72.可惜联想原装的SSD固定架无法安装在在DS1821 上,中好又另购了2242转2280的转接卡..jpg
转接卡到位了,2242转2280

先拧上一块SSD,对比一下安装空间,完美!!

很快把两块SSD都组装好了

根据实际的安装缝隙,发现用2mm厚的莱尔德导热垫最合适
马上用剪刀剪了两小块,贴在SSD上

76.顺利的把两条SSD安装在DS1821
成功安装了两块SSD
三星这款2242的SSD,在高速读写时发热很大,用导热垫之后,可以把SSD的热量导致机箱的铁皮上,以增强稳定性

在DSM系统中建立SSD缓存
如果只安装一块SSD,那以只能新建只读缓存
而如果安装两块SSD,那么就可以建立读写缓存了。因为系统就会对这两块SSD组成RAID1的阵列,以增加数据写入的安全性

继续建立SSD缓存

建立成功了,两个SSD都显示在SSD缓存1中

在硬盘列表中,也都能正常识别硬盘的状态了

至此,群晖DS1821+的开箱、安装和升级全部结束了
现在我的这台SSD,拥有64GB的内存容量,24+4+4的存储容量,双512G SSD组成的读写缓存
用起来超级的棒啊!!

这台机器的总花费:
主机+内存+SSD
8350+2060+760=11170元
不说了,我要继续去吃土几个月了

楼主:
有人可能会问,x86平台的主机,加上4块企业级SATA硬盘,整机的功耗是不是非常高呀~
我用杭州远方PF9901的功率计(已校准)对NAS的关机功耗和读写功耗进行了简单测试

DS1821+的关机功耗,约0.47W

4盘持续读写的功耗,约80W左右

87.DS1821
4盘持续读写的功率因数,超过了0.9,说明这个台达电源,是主动PFC元件(功率因数校正器)的,发热更少,用的更稳~

80W的功耗完全可以接受。
并且企业级的SATA硬盘的整体功耗普遍都在10W左右,以后加盘的时候也不会太过于心疼电费了。
当然啦,对于我家里5台太坊kuang机,全屋功率始终在1.1kW的整体用电量面前,这区区80W的功率完全可以当做误差了,嘿嘿~

对了,我之所以给机器安装了一块SSD(之前和256G,后来换成闲置的三星830,容量64G),主要是用来安装软件套件的。
把软件套件安装在SSD上以后,明显可以感觉到启动套件时,磁盘阵列的读写要少了很多,毕竟SSD的反应速度还是要比HDD,特别是HDD组成的阵列要快很多的。

全文完,感谢各位!!!

网友:
那块黑裙的主板呢?

网友:
牛逼克拉斯了,舍得花这么多钱去折腾

网友:
一旦入坑,万丈深渊呐。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网友:
楼主牛叉啊  财务自由了 顶一下

网友:
说明楼主有钱多了。

网友:
楼主有钱,我还用的DS218J 就存存照片电影 还行

网友:
小猫咪多大了?

网友:
入手了两个32GB的三星DDR4 3200 ECC内存,单价1030元,两条内存花了我2600大洋 吓的我以后只敢买单根内存

网友:
一万多,值了哈哈哈

网友:
壕,猫猫好评

网友:
换了白的就没什么可折腾了。不过白裙就是买个系统,硬件真不值得。系统完全不用SSD,群晖系统每个硬盘都有一样的。SSD缓存加了对家用也几乎没用处。
猫猫好评,下次来个专辑吧。

网友:
关键是这个配置,,实在是牛B,,,,问题是3-4年之后直接落后了。

网友:
难道没有人想问一下这个视频的吗?看了半天评论没有我想要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