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装USB键盘为PS/2接口

楼主(2021-12-22):
前段时间常用的那个PS/2键盘进水了,整排的键打不出来字,拆开看了看,大概率是里面那层膜坏了,网上找了找,没有单独卖这种配件的,就换了一个20元的USB键盘用,麻烦也随之而来!
自从换上这个USB键盘后,原来的USB设备开始时不时的罢工,甚至所有USB设备全部瘫痪。。。。。
网上的方法试了一遍,效果不太明显!后来看到这个东西

看了看价格,有点小贵!查了下资料

都是4根线,这里的KB CLOCK对应USB的D+,OK准备自制。PS2选择一个旧鼠标,USB母口选的是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廉价USB hub,带着板子截取一个口,然后一一对应焊起来,插上键盘,测试灯不亮,键盘也没反应,难道错了?尝试重启,一切正常,????看了一眼接口的变化,热插拔的时代走了!!前面的键盘PS/2接口是个母口,对应的需要镜像一下。。。后面补图

楼主:
最彻底的方法是两条线调换一下,我本着不破坏键盘的原则,做了转接口

网友A:
USB设备不应该全瘫痪的 估计是你带的负载太多,电流不足了,是老机器么?

网友B:
这种需要键盘主控本身支持才能用的,只是刚好你走运

网友C:
我有一个PS /2接口能变成USB的吗,以前试过失败

网友D:
两种接口的针脚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E:
撸主查资料的时候可能是没看定义是母口还是头吧,不注意接上就是镜像的,没用正常...

网友F:
只有鼠标支持双模式的时候这个接口才有用,早先USB鼠标还不是主流的时候罗技就会送这么一个奇葩转换接口,其他鼠标不能用的!

网友G:
应该是要USB的键盘或者鼠标支持才能这么改吧,不可能两种接口协议能直通吧?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得看是不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设备不应该全瘫痪的 估计是你带的负载太多,电流不足了,是老机器么?

有时候全瘫痪的,全部变成不可识别设备。电压用废旧的USB线引出来万用表测过,在正常范围内,电流没试过。设备的话,一个键盘,一个打印机,一个小音箱,一个USB声卡。2016年的机子,技嘉B85的板,电源是300W的,不带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PS /2接口能变成USB的吗,以前试过失败

嗯,不知道能不能识别出来。有USB转PS2的接口买,没拆开过,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芯片进行通信识别

网友:
自己改过ps/2变usb,不成功,后来又查资料才知道两者并不完全通用,前段时间看了某篇文章介绍说主板上有晶振才能替换,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需要键盘主控本身支持才能用的,只是刚好你走运

键盘主控要求双向识别,应该就不行了。是的,有一定的幸运在里面

网友:
嗯!楼主运气好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查资料的时候可能是没看定义是母口还是头吧,不注意接上就是镜像的,没用正常... ...

看了,看了,第一次没反应是因为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接口的针脚定义都不一样

都是4脚,两个电源,传输方面USB是D+,D-,一个是Data,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鼠标支持双模式的时候这个接口才有用,早先USB鼠标还不是主流的时候罗技就会送这么一个奇葩转换接口, ...

我认为越便宜的键盘和鼠标越可能成功,因为舍不得用高大上的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要USB的键盘或者鼠标支持才能这么改吧,不可能两种接口协议能直通吧? ...

越便宜的键盘鼠标可能越容易成功

网友:
我家那个小主板没有PS接口了,USB-C的接口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