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5W快充电源板不知真假

楼主(2021-12-22):
确定能达到65W吗?

网友:
测试器看上去好高大上啊!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应该假不了

网友:
这尺寸,应该达不到。看起来也不是氮化镓。我的65w变压器尺寸比大拇指都大

网友:
2017年的板....说真的,你信吗?

网友:
上负载测试一下啊

网友:
主电容太小了,长期负载应该不行

网友:
闲鱼的料板别买,要想用的安全,65W的PD快充头60左右也能买到了。

网友:
看起来大概30w是有的

网友:
感觉这个个头有点小啊,65W估计悬,看着有30W就不错了。我的PD头也是65W的,有这么大

网友A:
绝对没有65W,也不支持PD

网友:
看低压侧的元件,电流不小,而且A口 C口 是独立的电路,有两个变压器,加一起短时间65W有可能,但是变压器还是太小了,长时间满功率估计会boom

网友:
小板上的芯片很重要,决定了能否支持PD或Q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没有65W,也不支持PD

输出主滤波6.3V。PD就别指望了,高压QC也别指望。长期5V都悬!
然后三个口,我也就不单独算了,这个充电器30W就差不多了

网友:
时间太久了,最近的充电器这么大能到65W;手头一个大概4*5cm的可以充笔记本。

网友:
主滤波6.3的,,说明最大输出是5V,支持这个电压的快充最多是5A 也就是25W吧

网友:
看滤波电容6.3v就感觉不对劲啦,

网友:
三个口加起来65W

网友:
某鱼上面的好像要60,应该不够65w

网友:
看元件就觉得只能有2 30瓦了,东西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