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根便宜的typec数据线

楼主(2021-12-22):
买了两根便宜的type-c数据线,

线的粗细与原配的线差不多,商家描述支持快充

看插头里面发现这个数据线是所有针都有线
而原配的插头里面只有几根是有线的

这个线插快充头不显示小数点,只显示快充

原来的小米充电器与LG的充电器,都是2A的
体积差了一倍,这个充电器加上这根线连快充也不显示了。
原版充电器加线67W快充,要120块钱
淘宝的普通版67W快充25块钱,显示小数点的70到80块钱
也不知道有啥区别,显示小数点的说是氮化镓的

网友:
我在坛子里混到一根,好像10块,运费联系客服退给我了,有3米长,PD给小米笔记本充电一小时不发热……

网友:
来点 白话:
1、小米 显示 小数点 充电 是 “快充模式”
2、快充不发热要用好线……发热有风险
3、慢充一般不发热
4、氮化镓什么的都是 转换效率 ,慢充不要考虑

网友:
67w快充的肯定要提高电压,要充电头支持协议

网友A:
1、你这是普通充电头,
2、QC3.0快充是要升压到9V、12V、15V、20V的。
3、相同功率电压高了电流就小,电流小了线和插头都不容易坏,更耐用。
4、以前的不升压只升电流的线坏了无数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这是普通充电头,
2、QC3.0快充是要升压到9V、12V、15V、20V的。
3、相同功率电压高了电流就小,电流 ...

在电池端电压不变高的条件下要快充就得大电流,途径就是提高电压,不应该还是慢充时那个电流值,更不可能比原来电流值更小,所以线材必须更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池端电压不变高的条件下要快充就得大电流,途径就是提高电压,不应该还是慢充时那个电流值,更不可能 ...

电池端电压和充电线电压是两码事,中间还有降压电路的。你这不要混淆概念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