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SA400开卡报 command failed

楼主(2021-12-22):
侦测,全部自动

这样进刷写模式对吗?

网友A:
东芝颗粒选TOGGLE镁光颗粒要选ON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颗粒选TOGGLE镁光颗粒要选ONFI

ONFI2.0和3.0都试过了,同样的报错
i_s33
issue Write4ByteRe command Failed

网友B:
降sata速度试试?
字数补丁

楼主:
闪存芯片是镁光7MB2D NW837
试过以下各种组合,
ONFI3.0+SATA速度6.0  3.0  1.5
ONFI2.0+SATA速度6.0  3.0  1.5
去掉勾选使用Partia,重复上面步骤
勾选DEVSLP Enable、SATA SSC Enable重复上面步骤
仍然报错i_s33
issue Write4ByteReg command Failed
准备放弃抢救,做成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sata速度试试?
字数补丁

试了各种组合,连Flash Clock都试了200Mhz,100Mhz,搭配ONFI3.0+SATA速度6.0 3.0 1.5,ONFI2.0+SATA速度6.0 3.0 1.5,同样的报错
i_s33
issue Write4ByteRe command Failed

网友:
IMFT换6081软件,一定要勾温度传感器不然会报错

网友:
同上,温度要整,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