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M94360Z4刷蓝牙固件魔改, Mac真正免驱无线网卡,实现原装网卡一样完美...

楼主(2021-12-22):
前阵子表弟突发奇想,开始玩起黑苹果,中间各种曲折,各种折腾,他折腾不出来,最后就把电脑扔给我了,还好我以前也玩过一段时间的黑苹果,我又折腾了几近半个月,最终算是完美交差,当然表弟也不会亏待我,一顿大餐是免不了的,嘿嘿。

本来这个事情可能也就这样结束了,可是上周,这厮突然又让我过去帮他弄电脑,烦死了。过去一看,我这个烧包的表弟,居然让我给他换WIFI6,不知道他哪里听到的这个名词,把他家里的路由器,全都换成了WIFI6,自然也要换网卡咯,他又新买的Intel的AX210。让我帮他把网卡也换成Wifi6。待我告诉他AX210不能黑苹果后,他居然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原来这厮早就把黑苹果删了,不玩了。帮他全部弄完之后,表弟就把拆下来的黑苹果网卡给我了,理由是反正他也用不到了,总不能为了用一块网卡,再去买台电脑吧。当然我猜他是为了省顿饭钱!以上呢,其实就是凑字数,毕竟写得多点,会显得自己更有文化,不是吗,以下才是正文。其实拆下来的这块无线网卡,也是他为了玩黑苹果单独买的网上黑果小兵推荐的型号,某宝价格还真不便宜。好吧,这块网卡就是今天的主角,TOULINEUA BCM94360Z4。

本来呢,这块网卡呢也没什么好说的,上次帮他装黑苹果的时候,就已经查了一些关于这块无线网卡的资料,关于这个卡驱动方法,网上有很多教程,通过空壳注入就可以驱动。这里就不再做详细说明了,毕竟不是本文重点。本文重点是如何将BCM94360Z4打造成一款真正MAC免驱的无线网卡。

拿到这块网卡后,发现这块网卡采用的是BCM4360+20702,3*3天线设计,蓝牙独立天线,主芯片采用的是BCM94360,网速1300Mbps。蓝牙采用的是BCM20702,支持蓝牙4.0。经常玩黑苹果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些参数似曾相识,没错BCM94360CD因该是一样的,因为我刚好有一块BCM94360CD,其实如果单从外观来看,这两块网卡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毕竟接口不一样,大小外观也不一样,但是两块网卡采用的芯片方案应该是一样。

首先在不拆解的情况下,先看一下BCM94360Z4的背面,有两颗芯片某宝搜索V51L找到如下信息

去度娘搜索,发现这是512位的EEPROM

某宝搜索66B找到如下信息:

也是一颗EEPROM再看看BCM94360CD背面

同样有一颗66B,BCM94360CD背面只有一颗芯片,没有找到丝印V51L的芯片。这是一个好兆头:芯片一样,估计可以替换。先上热风枪,将两个66B芯片干掉。将BCM94360CD的66B芯片替换到BCM94360Z4上,下面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了。开机到黑苹果下一看,果然“第三方网卡”的字样已经没了,和94360cd上机显示的一样了,看来这一招是性的通的,再找一下360CD的蓝牙固件芯片,拆掉屏蔽罩,终于找到了固件芯片,只是芯片型号不一样360CD用的是V5EX,不知道能不能替换,不过反正都拆到这个程度,索性也直接替换一下试试吧。风枪干下来,再吹到360Z4上,居然又是一次性替换成功,现在蓝牙也显示为苹果原厂了,上机器试了下完美使用。既然替换固件是可行的,那么将94360Z4的蓝牙固件刷新成94360CD的蓝牙固件应该也是可行的,手头正好有一个编程器。

CH341A刚好可以支持25系列的FLASH

首先就是最难的一步,芯片太小,没有芯片座,上网一搜,价格直接把我吓退,幸好劳动人们的智慧是无穷的,飞线搞定(芯片太小了,眼睛差点给我累死)

芯片的点要对着上图的左下角。

上机测试,

顺利认出芯片,并读取到数据,赶紧将94360Z4的数据保存一下,以免一会弄错,同样飞线操作读取94360CD的数据进行保存。下一步就是将94360CD中的数据写入94360Z4的蓝牙固件芯片

顺利写入成功。下面将芯片再次焊回无线网卡。先开机进入Windows,已经识别,但是还没有驱动

安装驱动后识别为苹果蓝牙

和之前的对比一下

再进入MAC系统,识别正常

经过一天的测试,目前一切正常,使用很稳定。至于WIFI固件,毕竟编程器不支持,这次就不动他了,以后有机会再弄。

改装之前和改装之后蓝牙在windows 设备管理器显示对比:

Wifi好像没有变化,显示是一样的

网友:
用了一年多的黑果
后来某个午夜 下意识的点了下更新
完了。卡禁止启动了
后来就对自己发出了灵魂拷问
TMD你咋不买个白果呢
然后我就买了个M1的MAC mini。。。

网友:
可惜WIFI没搞出来,建议补个电脑主板和网卡图。

楼主:
可惜WIFI没搞出来,建议补个电脑主板和网卡图。
忘记上网卡图了,主楼已经补上。
关于WiFi部分,目前正在某宝搜索便宜好用的编程器,不过WIFI即便不修改固件,也可以正常免驱,修改WiFi固件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网友:
这算苹果设置的白名单吗?只有在我这白名单里才识别成我苹果原厂的,是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A:
哇哈哈哈,要不是还得飞线,我都想整一块了,正好用了三四年的黑苹果,网卡是海鲜市场买的fenvi T919,里面其实也是9436CD弄得转接卡,手头还有一台NUC8,没有硬改,就等着合适的网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哈哈哈,要不是还得飞线,我都想整一块了,正好用了三四年的黑苹果,网卡是海鲜市场买的fenvi T919,里面 ...

本来我也不想飞线的,无奈网上去搜对应的烧录架,大几百的价格直接将我劝退了

网友B:
wifi固件一般是由电脑在运行时下发到芯片的,不在网卡内存储,常见的usb网卡,SDIO网卡都是这个样,写过linux驱动的人会懂我说的什么意思
你要替换wifi固件的话应该用不着编程器,直接在电脑系统内找到驱动程序存放固件bin的地方,替换应该可以了
不过我觉得bin不一定是单独存放,有可能打包在驱动文件的DLL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固件一般是由电脑在运行时下发到芯片的,不在网卡内存储,常见的usb网卡,SDIO网卡都是这个样,写过lin ...

替换固件主要是为了黑果能够识别为原装卡,黑果系统我目前还不是很透,不知道如何在MAC里替换

网友:
说一下玩无线路由器的经验,这种eeprom通常包含固件和无线校正信息,不同型号的无线网卡的外围电路可能不同,需要进行无线校正,使用其它机型的校正数据可能导致无线信噪比或者通信速率异常。MT76系列无线eeprom修改的案例较多,BCM相关资料很少,期待楼主的后续测试。

网友C:
另外,我认为BCM4352 4360系列的价格严重虚高,尤其是M.2接口的无线卡,完全是黑果炒作起来的,按照它的无线性能来看溢价至少有6倍,windows驱动已经4年不更新了,Linux支持更是操蛋。还没有Killer1535 9260AC RTL8822之类的好用。

网友:
表弟是科技发展的一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认为BCM4352 4360系列的价格严重虚高,尤其是M.2接口的无线卡,完全是黑果炒作起来的,按照它的无 ...

价格确实虚高,去年Intel 的AX200 才50多还包邮,结果后来也被炒到100多,后悔那个时候没多囤几个。博通的卡要不是因为能黑,才价格水涨船高,感觉还真的不如Intel的性能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价格确实虚高,去年Intel 的AX200 才50多还包邮,结果后来也被炒到100多,后悔那个时候没多囤几个。博通 ...

博通无线网卡稳定性比intel要好,94352Z从上市到现在一直㨐持200左右,所以并没有水涨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通无线网卡稳定性比intel要好,94352Z从上市到现在一直㨐持200左右,所以并没有水涨船高 ...

intel稳定性差是在wave1时代,7260AC对比4352确实差不少。在wave2时代以后,intel稳定性比以前好了很多,近年的9260AC AX200 AX210表现都很不错,博通超越它 们的也只有老旧制程带来的功耗和发热量了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东西的。我觉得eeprom里面就是储存着id罢了

网友:
哈哈,看你们玩黑苹果,我的白联想,特么的,买的预装win8,卡的一笔,自己换了win10,结果网卡驱动没有,还得买个USB的无线网卡用,要不是这烂货卖不掉,真想砸了。

网友E:
你厉害啊,这种距离我也飞过线,失败了,放弃,一般人做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厉害啊,这种距离我也飞过线,失败了,放弃,一般人做不来

用的双股飞线,如果用单股太细,电流不够,一读写数据就会开焊,开始以为自己没有焊好,后来发现是读写数据时开焊,怀疑线太细,承受不了大电流,换了双股线,果然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双股飞线,如果用单股太细,电流不够,一读写数据就会开焊,开始以为自己没有焊好,后来发现是读写数 ...

这都是你自己摸索的经验,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