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一款电源:PD-A119 格尼系列多兼容快充-氮化镓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1-12-22):
X鱼买的一款PD电源,28.8块一个好的加一个坏的,这次拆这个坏的看看什么情况。

1.↓↓↓↓↓↓ 卖家的图片带包装,发过来是没有包装的,就两个适配器包着气泡棉;

2.↓↓↓↓↓↓ 轴测图,三维尺寸;

3.↓↓↓↓↓↓ 65W很醒目,再加上氮化镓加持,是我购买的动力;

4.↓↓↓↓↓↓ 输出电压/电流列表,单C口能有20V3.25A65W,单A口12V1.67A20W;

5.↓↓↓↓↓↓ 拆开了,还是老办法,拿锋利的一字起沿着接缝慢慢的錾,然后稍微撬一下就开了,基本无损。这里发现第一个问题,220V输入线掉了一根;

6.↓↓↓↓↓↓ 壳内已经烧得曲麻黑,这个效果已经是酒精棉布清洁过的;

7.↓↓↓↓↓↓ 主板登场,非常的紧凑。右下角露铜那里烧断了,旁边是一颗整流桥。这个电源并联有两颗整流桥;

8.↓↓↓↓↓↓ 换个角度;

9.↓↓↓↓↓↓ 再换个角度水一下,正面这两个是400V/33uf主电容并联;

10.↓↓↓↓↓↓ 背面也来秀秀;

11.↓↓↓↓↓↓ 镜头拉近点,1号IC这是整流桥。左下角露铜这里烧断了,跟上面那个烧断的地方是220v接入整流桥的同一极;

12.↓↓↓↓↓↓ 这是2号IC,但是看不出型号,我已经尽量拍清楚了;

13.↓↓↓↓↓↓ 3号IC是008N10M同步整流MOS管;

14.↓↓↓↓↓↓ 4号IC是LSNC65R180HT MOS管;

15.↓↓↓↓↓↓ 小芯片-I;

16.↓↓↓↓↓↓ 小芯片-II;

17.↓↓↓↓↓↓ 多协议快充芯片 WT6615F;

18.↓↓↓↓↓↓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做得很精致,不像是配重块;

19.↓↓↓↓↓↓ 拿好的电源接了个诱骗器输出20V给笔记本用,长时间40W,使用专业软件时,瞬时功耗峰值能到72W;

最后:
       这个电源拆开后,可以发现220V输入一极断线,但是断在金属桩上,所以感觉不应该是输入220V短路的问题。又发现保险没有烧断,强电路中还有一个贴片电感烧裂开断路,而且线路铜箔被烧断两处,这两处是220V电源的同一极,测量主电容也没有短路。现在很迷惑,不知道发生这么猛烈的短路故障的原因。

网友A:
18图是电感吧。。。。

网友:
其实大功率电源开关变压器结构有区别,好的机箱电源正激式开关变压器,100瓦以下上网本反激式开关变压器。高功率比电源,高压侧zvs软开关技术,低压侧三抽头输出,双同步整流理想二极管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图是电感吧。。。。

我看着也像电感

网友B:
这个价格65w氮化镓头子很划算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65w氮化镓头子很划算呀

这可不是氮化镓~

网友D:
楼主卖家还有货不?搞两个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65w氮化镓头子很划算呀

假冒氮化镓。。。被卖家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是氮化镓~

确实不是氮化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卖家还有货不?搞两个来拆!

X鱼人气王卖的假冒伪劣,不知道还有没有库存。这一个星期一直处于封号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是氮化镓。

这个价也还算行,用了一颗超结mos管,虽比不上氮化镓但比普通高压mos管通态电阻要低一些,发热也要小一些,同功率充电头体积还是可以缩减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也还算行,用了一颗超结mos管,虽比不上氮化镓但比普通高压mos管通态电阻要低一些,发热也要小一些 ...

对,无所谓啦,价格合适

网友:
28.8元氮不氮化镓无所谓啦。

网友:
18那个电感来的吧,烫手的玩意儿

网友E:
这玩意很假的,我买了个,快充没有65瓦的,也就20瓦,兼容差的一塌糊涂,发热严重到保护。充手机居然热保护了,质量简直是。。。。。

网友:
工控论坛国庆中奖得了一个小米的65W的氮化镓,配合诱骗头,X230用起来还好,摸过,温温的

网友F:
大厂的氮化镓都还有待检验,何况这些山里货,我在小黄鱼也看到了,还真有人敢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厂的氮化镓都还有待检验,何况这些山里货,我在小黄鱼也看到了,还真有人敢买啊 ...

拼手速抢到的,买的人很多。那家卖东西很多虚假宣传,全靠碰运气,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试试,比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很假的,我买了个,快充没有65瓦的,也就20瓦,兼容差的一塌糊涂,发热严重到保护。充手机居然热保护 ...

我那个好的带负载还行,诱骗器引出20V带工作站也能正常工作,没用来充过手机,有时间试试。

网友:
一好一坏,也算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