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SM3267量产东芝15nm找不到dbf

楼主(2021-12-22):
如图量产工具 id识别出了的,东芝1ce的颗粒

id 如图

dbf库里也有,但是就是量产时候就是不识别颗粒

网友A:
ce0没ID,颗粒贴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0没ID,颗粒贴反了吧?

大佬,这确实是8g单ce的颗粒,从ps3111的上拆的颗粒,
贴的是3267ae的手腕版,按照点位贴好的,难道要反贴么

网友:
单CE的话肯定是贴反了

楼主:
调了一下ps3111上的记录确定了id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反贴,或者跳线

楼主:
昨晚已经搞定先说一下过程,这本来就是1ce颗粒,在我这块手腕板上需要反贴才能使ce跑到ce0上去,但是量产会报坏块过多

需要短接sb8制程跳线,就可以正常量产出8g了
如果你是

98DE94937651
98DE94937650
TC58TEG6DDLTA00
东芝15nm/1Z 颗粒上3267Ae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已经搞定先说一下过程,这本来就是1ce颗粒,在我这块手腕板上需要反贴才能使ce跑到ce0上去,但是量产会 ...

白片报坏块多很正常,用prescan版本工具勾选慢速低格开吧,能用prescan开出来的话跑圈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片报坏块多很正常,用prescan版本工具勾选慢速低格开吧,能用prescan开出来的话跑圈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

用白片工具开出来了,跑圈也没问题,就是制程跳线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