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烯王高能宝DIY大容量户外电源

楼主(2021-12-22):
    之前买过一套烯王高能宝,充电器和充电宝都不错,只是充电宝电池不行了,即便是后来换了铁锂18650电池,容量也是少的可怜。
    今年组装了一台3D打印机,最近又开始玩固定翼航模,就想到搞一个大容量户外电源,首先就想到了烯王高能宝,于是就又买了3个高能宝,都是能不正常使用的,主要利用它的主板和保护板。
    本来想利用原来DIY的一个户外电源改装高能宝主板的,没想到原来的户外电源在收到高能宝的那一天,也巧合的鼓包了,把盒子都涨裂开了。后来经过请教别人,才知道磷酸铁锂长期亏电也会鼓包,此处一万匹马跑过~~~
   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重新买大单体磷酸铁锂(因为安全性,可能要经常放在车上,还是用磷酸铁锂吧),自己设计图纸,空间利用尽量紧凑,体积小巧。
外观是这样的:外壳和把手都是3D打印

内部是这样的:4节磷酸铁锂,标称容量12AH;一个高能宝主板(含显示屏,LED灯去掉了);一个蓝牙保护板;一对接线柱;一个DC输出接口,一个散热风扇

为了主板高温位置散热,特意设计了风道:对准发热部位(后来60W充电的时候,不开风扇,主板对应发热位置壳体外面能感觉倒热,开了风扇,就不热了,证明效果很好)

因为一种颜色材料不够,就用了两种颜色打印壳体:这是装好主板后拍照的,注意看可以看到显示屏

装上电池组:

整体外观:

把手和显示屏盖还没有打印完成:把手利用接线柱进行固定,可以拆卸;显示屏准备用透明材料打印

写在最后:
闲鱼买的电池不太靠谱,卖家声称是全新的,结果发现1号电池内阻将近8毫欧,其他几个电池6点几毫欧。结果充电时1号电池电压最高,第一个保护:

放电时1号电池电压最低,也是第一个保护:

闲鱼找卖家要求换货,卖家也同意了,但是快递不给发,就联系外卖家再买一块电池包邮,卖家不同意,要求加几元邮费~~,无语了,没办法,人家利用闲鱼规则,只能按要求买了一块。所以闲鱼有风险,下单需谨慎。

网友:
哇 厉害的改装
电量百分比显示不准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还要再次迭代升级么?

想交流的小伙伴可以进烯王折腾群
改装资料全部在 群文件和相册内
群文件和相册 资料很全
淘宝发视频逛逛 内容创作奖励

另外有改好三元锂的主板和保护板
现在正有福利活动

楼主:
还有两个废宝,还在考虑怎么玩

网友:
咸鱼本身就不太靠谱,能走淘宝的还是尽量走淘宝,pdd也行

网友:
磷酸铁锂真耐用,我2013年组装2台14.4V/16AH给老婆摆摊用了5年,现在用在汽车音响.

网友A:
容量能准确显示吗?

网友:
喜欢折腾,论坛靠你们了!

网友:
电池,个人现在不给快递的,电池本来水就深,只能找靠谱的商家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能准确显示吗?

容量显示不准,据说充放电几次后主板会自适应的,

网友B:
我还有2个这个呢  都电池坏了   这个打印好壳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2个这个呢  都电池坏了   这个打印好壳子多少钱

自己打印的,所以没算费用
用了大概500g材料,我的材料是白嫖的

网友C:
这颜色也不搭啊,是不是一卷料不够打?

网友:
容量不准可以解决吗
我买了3个高能宝,其中2个激活了可以正常使用个,还有一个电池不行,还没头绪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颜色也不搭啊,是不是一卷料不够打?

是的,一种颜色材料不够

网友:
你这个能启动汽车吗,看这电池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容量显示不准,据说充放电几次后主板会自适应的,

20V宝的主控板容量没有学习能力的,好像16V的 第二代可以 但是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V宝的主控板容量没有学习能力的,好像16V的 第二代可以 但是没测试过

目前充放电一个周期,确实还没有变化。
看来要考虑加一个电压表了

网友E:
盒子一蓝一绿....生活没点绿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盒子一蓝一绿....生活没点绿过不去???

打印材料不够了

网友(2022-03-14):
用的 什么型号的  保护板?  来个链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