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量产时优盘插在USB2.0接口还是USB3.0接口?

楼主(2021-12-22):
小白咨询各位大神,在量产u盘时u盘插在2.0接口还是3.0接口?

网友:
无所谓,主控支持的自然可以有触点启动3.0,不支持的没3.0触点自然按2.0运行。

网友:
有部分主控似乎在USB2的时候量产会更好一点,比如SK6221,个人经验比较少,只是这款主控用的多了点.

网友:
为了防止奇怪的兼容问题,建议用USB2.0,感觉兼容好一些